请教 谁为接收机供电

楼主(2011-04-20):
自带电源吗,还是电调?新手菜。

网友A:
油动的用单独的电源,电动的用电调供电。

网友B:
怎么可能自带电源,LZ没玩过飞机吧,一看就知道

网友C:
不看置顶贴就发这种白痴问题,现在的新手有够懒的。

网友D:
.......................直接问比较方便

网友E:
问题很。。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