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老鹰翼心得

楼主(2011-04-20):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安装  试飞  调试,总结出很多缺 陷,老鹰翼 的机头太短,小电池压不住,无法平衡重心,4000MA的电池 放在最前部位 重心还是压不到位,没办法加了块配种块,重心调整好了,可是飞机重量就很重了,在飞行过程中不能做比较大的动作,翅膀变形严重碳杆容易折断,在就是升降舵量要小 尾转向舵量也要小 副翼也要小,不然飞机很不稳定,飞行的时候油门也不能太小,不然掉高严重,主要是飞机太重翅膀升力不足,这个飞机每次降落都会有损伤刮痕,飞机重降落速度快 落地后还要滑一会,这飞机很不适合FPV
对比一下 AX滑翔机 最大2200MA电池  飞行很稳定  带点设备 也能巡航30分钟以上  把原来的 2200KV电机换成1700KV螺旋桨 用6X6  耗电小很多  飞行平稳 动作灵活 留空时间长 掉高也很小   基本上 飞到一定高度 关掉控  都能喝瓶啤酒
对比一下 翼龙  机舱很小 不是缺点 如果大了 大家就会放大一些的电池,一样就是增加重量了,本来的慢速机就变的很快了 翅膀还不是EPO的 不加强 也会成熟不住的,电池大了飞行时间不一定很长,但是巡航距离会增加 翼龙现在两架 飞的次数不多 不多做评论了,翼龙大火焰重载机 最好不要买了 机身材质比较嫩,油门开大些电机坐部位都会走形,用一段时间哪都松动 .......

网友:
很细致的评论~

网友:
完了。。。新哇凉哇凉的。。。刚嫌AX的载重太小把到手的AX加钱换成老鹰翼了。。。。。

网友:
对比一下 翼龙  机舱很小 不是缺点 如果大了 大家就会放大一些的电池,一样就是增加重量了,本来的慢速机就变的很快了 翅膀还不是EPO的 不加强 也会成熟不住的,电池大了飞行时间不一定很长,但是巡航距离会增加 翼龙现在两架 飞的次数不多 不多做评论了,翼龙大火焰重载机 最好不要买了 机身材质比较嫩,油门开大些电机坐部位都会走形,用一段时间哪都松动 .......
----------------------------------------------------------------
看不懂,翼龙机舱小还是老鹰翼小?翼龙的机翼应该不是EPO的吧?
翼龙大火焰重载机是什么意思?现在翼龙火焰都乱掉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网友:
我也经过对比,义无反顾的放弃了以上提到的所有机型。

网友:
skysurfer类似AX,其实也可以考虑skysurfer,skysurfer空间比AX大多了!

楼主:
我正在 把AX和老鹰翼融合到 一起  看看效果怎么样及时回报 个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