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个舵机都坏了?

楼主(2011-04-20):
我是玩船的,前2天船进了不少水,设备都做了防水,水倒出来后电调、接收、舵机电机都没问题,还能动。
第二天,把东西都拆掉,把漏水的地方粘好后,装设备,装舵机的时候可能有点不顺畅,用控动了几下方向之后,舵臂移动到一边,然后就不动了。更换了2个舵机,动了2下之后,也不动了。
现在3个舵机:
2个接电后 刚开始 电机转,装上齿轮后,通电,舵臂没反应,电机一直转,发热,动方向杆没反应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把齿轮拆掉,电机也不转了(电压没问题6V);
另外1个,电机转,装上齿轮后,通电,舵臂就转到一边,电机一直转,发热,动方向杆没反应。
请问高手:这3个舵机是怎么了?(死舵?烧电机?烧电位器?烧电路板?)还能修好吗?
                 有2个是新买的,XINGYU MINI SERVO 16克舵机,我在电机和电路板那里挤满了704防水胶,这样厂家还能保修吗?

网友:
进水了。。。电位器难干,放电脑面几天。。。挤满了704防水胶,不保修

网友:
不会是电调挂了吧,测下电调到接收机线的输出电压,要是电调的内置UBEC烧了,直接输出电池电压到接收机,3S下接收机可能不会烧,但舵机肯定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