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空中一电机突然停车 求解

楼主(2011-04-20):
配置
飞控:kk 模式 十字
电机
: 朗宇2212 kv 550
桨:1045
电调 好盈40a
电池
:格式 2200mah 25c
控:futaba 6ex 72mhz
症状:刚开始低空飞得很稳,开始做航线,刚飞两圈,后电机突然停转,直接炸。。。。 下来后检查,原地推油门,又没问题。 有时猛推油门后电机会有堵转,但大部分时间正常。各位高手分析下,什么情况啊,都不敢飞了。

楼主:
行程已调成一致,四个电调参数也设成一致。启动模式 缓启动 进角低

网友A:
好盈的缓启动好像不是很好用吧,建议恢复了原厂设置在试试

楼主:
炸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