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信的一件事——我的57步进空载可以上五千转(视频已经上传)

楼主(2011-04-20):
用的是戴尔810的主板,如果用联想SiS661主板P4的CPU的话五千转上不去,如果大伙有兴趣的话晚上再上视频证实.不过晚上效果可能要差点.
当然上5000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发这个贴子纯粹是想跟有兴趣的朋友交流交流,探讨探讨,没任何目的,请没兴趣的朋友绕道.

网友A:
上视频,空载能上五千转都很厉害哦!打破常规了最好那个转速表测一下,软件的东西有时是不能尽信的哦!

网友B:
一秒钟100转 是我的转速的2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视频,空载能上五千转都很厉害哦!打破常规了最好那个转速表测一下,软件的东西有时是不能尽信的哦!

没有转速表,其实步进电机不用转速表一样可以算出来的,不然就不叫步进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秒钟100转 是我的转速的20倍

5000/60=8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网友A:
以前用普通电机加个码盘,一圈一个脉冲,在MACH里能直接读出转速,但步进电机的码盘一圈有360/1.8=200个脉冲,不知到怎么设置显示转速,没试过用步进电机做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普通电机加个码盘,一圈一个脉冲,在MACH里能直接读出转速,但步进电机的码盘一圈有360/1.8=200个脉冲,不知到怎么设置显示转速,没试过用步进电机做主轴

200X细分=1圈

网友C:
我用的57步进电机过了700RPM就不行了,转速一转一步地加上去也不成;楼主用的是哪家的步进电机?启动方式和细分是多大?介绍介绍,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57步进电机过了700RPM就不行了,转速一转一步地加上去也不成;楼主用的是哪家的步进电机?启动方式和细分是多大?介绍介绍,多谢了。

三洋 3A 加长形   4细分  论坛里收的二手驱动器
不知你的电机和驱动是哪一种?

网友D:
算出来的不算数的,特别是细分之后的。软件显示的转速跟实际有差异,我做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出来的不算数的,特别是细分之后的。软件显示的转速跟实际有差异,我做过测试。

等下你算算视频开头的部分,软件上设置每分钟60转,你再看看电机的转速是不是大概每秒1转,可别说你不会算哦!

网友D:
软件在300转左右都是基本正常的,超过就不一定了。我测试用的是128细分的驱动器,细分设置4~16都做过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在300转左右都是基本正常的,超过就不一定了。我测试用的是128细分的驱动器,细分设置4~16都做过比对。

现在我是4细分,如果真的有误差,根据你的实践,不知道误差会相差多少呢?另外其误差的原理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D:
误差的产生主要来自系统与软件的脉冲同步造成,请问你是用运动卡控制还是系统并口直接控制,如果是系统并口直接控制那差别更大。
你可以测实际转速来比对误差。因为速度越快丢步越多,低速丢步少所以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的产生主要来自系统与软件的脉冲同步造成,请问你是用运动卡控制还是系统并口直接控制,如果是系统并口直接控制那差别更大。
你可以测实际转速来比对误差。因为速度越快丢步越多,低速丢步少所以看不出。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可惜身边没有转速计,无法测量是否会有误差,或者跟各人使用的主板是否有关系,如果是换我的另一块SIS661的主板,这个速度是很难达到的。
现在在软件上显示的极限是5500转,在高就不行了。具体准确来说是多少转,由于没有转速计,暂时还无法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步进电机的转速已经不低了。

网友:
我看还是 让他转60转然后认为观察一下就可以了
上千转步进没有想过

网友:
 DIY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好,我是做产品的,所以什么测试都要做

网友E:
Mach3的说明书里有相关的计算

其中列举了一个以10细分驱动1.8度步进角的步进电机的例子,Mach3的主频设置在25000Hz,理论上步进电机转速应该是750转/分。

Mach的主频指的是能向步进电机输送的最大脉冲频率。不知道楼主的mach软件预设在多大的速度?如果楼主以缺省值25000Hz驱动,1.8度步进电机整步运行,理论最高转速是25000/200=125转/秒=7500转/分,4细分的时候应该是7500/4=1875转/分。楼主达到5000转也是情理中的事。至于稳不稳定,可能很少有人跑这么大的比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中列举了一个以10细分驱动1.8度步进角的步进电机的例子,Mach3的主频设置在25000Hz,理论上步进电机转速应该是750转/分。

Mach的主频指的是能向步进电机输送的最大脉冲频率。不知道楼主的mach软件预设在多大的速 ...

MACH3核心频率60000HZ

网友E:
这么牛,打到6万赫兹

就怕不稳定,坛上有人用示波器做过监视,似乎mach的波形不是很稳,甚至造成了工件加工表面的划痕。
挺赞赏你做这种测试,这样可以探讨步进电机做动力的可能。据说有些高级汽车的轮子就是用类似步进电机的方式来实现ABS防滑一类的功能。

网友F:
  强大 能否请教一下您用的驱动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怕不稳定,坛上有人用示波器做过监视,似乎mach的波形不是很稳,甚至造成了工件加工表面的划痕。
挺赞赏你做这种测试,这样可以探讨步进电机做动力的可能。据说有些高级汽车的轮子就是用类似步进电机的方式来实现 ...

6万还是很稳定的,6.5万就不行了,不过不能移鼠标,一移动鼠标就堵转.估计是内存太低,只有128M,Xp启动后再启动MACH3,内存己占用大约129一一130MB了,所以移鼠标就有影响,不移的话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大 能否请教一下您用的驱动的型号?

二手东元

网友:
哎。。。810主板上那儿找呀。。。。。

很后悔5年前淘汰了5台810主板的机器。。。。没有把主板留下来。。。。哎

网友:
声音让我提心吊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手东元

请教具体型号 小弟想尝试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任何实用价值,加减速太慢,我看过伺服电机启动到最高速就0.几秒,停止的时候都是急停,刹车的速度都感觉不出来

故意设置的很低,在我的小车上用防止同步带拉断,加速度只十多点。要快也是很容易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具体型号 小弟想尝试一下 谢谢了

ruc330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任何实用价值,加减速太慢,我看过伺服电机启动到最高速就0.几秒,停止的时候都是急停,刹车的速度都感觉不出来

刚才又调试了一下加速度,在5000的情况下加速度可以上到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ruc330

 淘宝之... 答曰木有... 悲剧掉了... 只能尝试一下洋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驱动不是2.5A的么   怎么能用3A的电机  这样驱动会不会受不了?我有幸也买到3个,最后一批  。。。哈哈。。。。。
还没测试   刚才看了视频拿出来看了下   发现一个驱动里面有声音   拆开一看   靠    换的电容 ...

带3A电机完全没有问题,驱动器芯片发热量比较小,但驱动器里面的整流桥发热量很大,我增加了一片铝片把热量引到主散热片上,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另外就是在主电容上并了无感小电容,芯片上加涂导热硅脂.

网友I:
看这几天的57加长型讨论挺激烈的,今晚做了个实验,57加长型,步进2A,实际空转速2237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这几天的57加长型讨论挺激烈的,今晚做了个实验,57加长型,步进2A,实际空转速2237

太低了吧? 我的带卡盘的实用转速是2500。不知道你的什么驱动?另外我觉得电源内阻很重要,而且主板影响也很大。

网友:
3000转的伺服表示鸭梨很大,伺服奸商们被LZ吓坏了。
但是丢步很厉害呀

网友I:
你的测量方式最好能改进一下,我测量方式应当是准确的,不是手工的调速,而是让电脑一点一点的加速,配合光码盘,自动调校,直至电机达到最高转速突然失步,电机停转,这时的转速也就是电机的极限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测量方式最好能改进一下,我测量方式应当是准确的,不是手工的调速,而是让电脑一点一点的加速,配合光码盘,自动调校,直至电机达到最高转速突然失步,电机停转,这时的转速也就是电机的极限转速

也许不是最准确,但可以肯定不会相差很远.

网友:
这个5000MM's/Min是不是5000转的意思啊?其他轴不是5000厘米每分钟的意思么?不懂请教

网友:
5000转无意义,查一下步进力矩曲线图

网友:
应该与驱动器使用的电压有关

是高压驱动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也发现这问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算出来脉冲是800,但是实际上却要1700多?最近老是想这问题,没想明白。

网友:
5000已经太高,我觉得3000就足够了,不知道3000的时候力矩怎么样,是不是只能空转

网友J:
这不大可能 ,
83.333X200X32 =500K HZ   信号有这么快吗  ,
32 为细分数
一定一边失步边走   , 如果没有细分  ,那就肯定是假的啦

网友:
无认真计算过,用F6000仍十分稳定,前天加速20%(F7200)时终于不行,程序执行出错,断了一把价值50大洋的球头刀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不大可能 ,
83.333X200X32 =500K HZ   信号有这么快吗  ,
32 为细分数
一定一边失步边走   , 如果没有细分  ,那就肯定是假的啦

本来不想回的,但看你硬要加个32细分,不得不说你一下。5000转是在4细分情况下获得的,而我的驱动器最高细分只有8,你在哪里看到我说过是32细分?多学习、多潜水、多实践还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网友(2012-04-14):
不用再质疑了,听视频中的声音就能听出确实是有5000转的,还没有丢步,我们这里的人丢步的声音还是能听出来的吧

网友:
这高速声音就是爽

网友:
很正常,我试过国产二手电机,国产驱动器,ac55v 2.6A限流,空转转速到了10500r/min

网友:
一年前的贴阿,你的驱动电压是多少啦,都没说.

24v安全电压应该是没这么高速了。

网友:
 这个nb 步进我用过也只敢跑600转 高了力矩下降厉害

网友:
步进在小于400w的低速的下面有和伺服 半边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