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T9老是飞固定翼,加了个机械熄火开关★★★

楼主(2011-04-20):
老是用天地飞9飞固定翼,而且是螺旋桨,还不是涵道。

飞场小孩很多,很危险。

天9在固定翼模式下面没有熄火开关。有人发帖说过怎么设置要设置混控,麻烦。

在家没事,加了个熄火开关,就是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并联在油门电位器的下端两个引脚上面。
双刀双掷开关打开时,相当于油门拉到底,不管怎么动油门杆,接收机油门输出都为最低。

(但要注意不要使用油门反向功能,如果反向,熄火开关就成全油门开关了,呵呵)

网友:
油门调正适当,直接微调关到最低也能熄火

楼主:
开关开口不太美观

使用起来实用性蛮好的

网友A:
软件设置可以熄火的

这样拆开就没保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置可以熄火的

这样拆开就没保修了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置可以熄火的

这样拆开就没保修了

天9固定翼模式下面的熄火开关是针对油机的。
天9 是完全按照ff9的程序做的,ff9那个年代,电动飞机还不普及,没有无刷没有无刷电调,电动飞机都很重,效率很低,所以主要是玩油机,油机的熄火和电动飞机电调的熄火不是一个概念。
天9在直升机模式下面可以让电调最低,不管油门杆的位置如何。
在固定翼模式下面很难达到这个效果,论坛里面有高手想了用混控的方法实现固定翼电动飞机的熄火,但不是非常完美。所以还是加个机械开关可靠方便,主要是方便。
家里小孩,大电动固定翼机的13寸桨非常可怕的!

另外保修,算了不指望了,小问题都可以自己解决,自己换个小零件肯定比回厂休收零件费便宜。
大问题也没什么,除非烧掉单片机无法修复,其它都可以解决。
另外我还给2.4G高频头加了个电源开关,方便玩模拟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2610

网友:
一不小心,危险啊,全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