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高与定点功能有何联系?

楼主(2011-04-20):
定高功能用一个两段开关,定点用三段开关。那开启定高功能时要启动GPS么(即把定点三段开关打到中间)?

网友:
不用,互相不影响,你可以看成是独立的功能。

网友:
讨厌就讨厌在定点和定高是没关系的。。。。。

网友:
最好定点和定高是同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用Y插把定高和定点同步起来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mingfu0223   你这样安装gps不被干扰码?你gps搜星的时间有多少?我也想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gfu0223   你这样安装gps不被干扰码?你gps搜星的时间有多少?我也想参考一下!

GPS没有干扰,第一次搜星约5分钟,电源断电重接不到5秒就找到,GPS天线最后是贴在9动接收机上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x把固件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gfu0223   你这样安装gps不被干扰码?你gps搜星的时间有多少?我也想参考一下!

GPS没有干扰,第一次搜星约5分钟,电源断电重接不到5秒就搜到星,GPS天线最后是贴在9动接收机上

网友:
GPS天线最后是贴在9动接收机上       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