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的飞行数据设置

楼主(2011-04-20):
X5机主能不能把航线和3D的螺距和油门曲线设置讲讲啊,还有MB的尾舵感度
给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
我的X5是有副翼的
油门设置:norm  0      55       80     90     100
                       Id 1   85               80                85
                       Id 2    97              93                97

   螺距:    norm:  -5               5            12
                      Id   1  : -12              0             12
                     Id   2    : -12             0             12
                      hold    : -12             0             12
循环螺距:   升降  9
                          副翼  8

无副翼的数据:
              螺距油门 同上
              循环螺距 校准6°以后  限位给到蓝灯
              控制风格   给到蓝闪烁
              斜盘螺距补偿: 蓝闪烁
              十字盘感度: 旋钮1 给到 中点偏下  大概10点钟得位置
              尾刹车硬度: 旋钮3  给到  大概11点位置

注:根据舵机不同和飞行手感不同 感度旋钮 和翻转速率的调整也有所不通 希望你能帮到您!

网友:
MB要自已慢慢调,多试几回就能把手感调好了,调好后还是相当好飞的

网友:
油门设置:norm  0      55       80     90     100
                       Id 1   85               80                85
                       Id 2    97              93                97

这是非定速模式吧,如果用定速该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