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可以用哪种自喷漆?

楼主(2011-04-20):
天行者可以用哪种自喷漆?

网友A:
EPO可以喷 EPS不能喷 不管天不天 行不行 者不者

网友B:
一喷就死翘翘了~
千万不能喷!

网友C:
一般的喷漆就可以

网友D:
普通泡沫100%不行.EPO我没试过.要试机身内部试试就知了.我好喜欢浅蓝色的.

网友A:
哎 你们善待一下论坛的搜索功能吧

楼主:
我搜了,没有用自喷漆的

网友E:
可以,我95元的F3A早喷了,没点事.
但是我用的漆喷完后不光滑

网友F:
先刷一层树脂打底再喷没问题~

网友G:
汽车修复喷漆可以用吗?

网友D:
如果行的话.后加喷层光油.船我做过.效果很好.泡沫要喷.只能远喷.近喷不行

网友H(2012-12-14):
控制好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