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较好地遥控机械手臂

楼主(2011-04-20):
如题,就是要遥控机械臂,如果用模型遥控器的话,就太不流畅了。。。。请教大家

楼主:
就像这种

网友:
 好复杂的....

楼主:
对应遥控器一个通道一个通道控制?

网友:
这个拿来干什么用的哦

网友:
可以考虑用编程+传感器,传感器套手上以后手的动作传到电脑,电脑根据手的姿态来遥控机器手的每一个舵机做相应调整

网友:
:
    两种方案:1,传感器手套;2,固定动作套路。

网友:
多一个舵机可能只要几十元,但多一个自由度,可是要难上一个数量级哦!

除了7楼说的两种办法,还有另外的两种办法:一是多多练习 那些挖土机师傅不也是练出来的吗!二个就是学会使用那些多轴联动的控制软件,很高深哦,我也就知道一些名字而已,瞎说说.

网友(2011-06-14):
16路用舵机控制电路

网友:
自制遥控器加舵机板吧

网友:
我是戴的外骨骼控制

网友(2011-10-20):
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加在手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