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测电机转速

楼主(2011-04-20):
用一个小直流电机,通过气门芯皮管与待测电机相连,运转时测小电机的电压,与已知KV的电机比较即可。测花牌2830 1000KV为1.12V,1400KV为1.6V,基本成线性。上一小段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wNDY5OTg4.html

网友:
老式直流调速的测速玩意,搞个旋转编码器不更强?

网友:
把你的“小直流电机”改成小无刷,然后用带测频功能的万用表直接测频率,可得到准确的转速。当然,注意小无刷的极数。

无刷因为没有电刷摩擦,得到的结果更接近空载转速。

网友:
把视频给你帖出来:

楼主:
我原来是直接测频率的,但计算公式拿不准,9N6P,12N8P,12N14P是否用同一个公式,准确的公式有谁能提供一下?小电机是用坏手机的震动电机,

网友:
RPS = f/ (P/2) = 2f / P
RPM = 60*RPS = 120f / P

楼主:
视频如何帖出来的,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2011-11-05):
标题

有多准确?

网友:
这个是古老方法了,通过测速发动机的电压算转速,论坛内有个朋友出的那个直流电机后面带的应该就是一个测速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