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的电机改绕固定翼用行吗

楼主(2011-04-20):
9N6P电机,转子2218,一个改绕0.26X4 15T 测得1470KV 8043浆 14A 800克拉力
                                    一个0.26X4 20T  920KV  1147浆  15A  900克拉力
可以用在1.4米CESSNA182上吗

楼主:
补上图片,看看能否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N6P电机,转子2218,一个改绕0.26X4 15T 测得1470KV 8043浆 14A 800克拉力
                                    一个0.26X4 20T  920KV  1147浆  15A  900克拉力
可以用在1.4米CESSNA182上吗
看图片好像是角接,固翼用角接会很耗电。上面第一个电机试试,改Y接,直接上1147桨,“估计”在12A里也可以给出900的拉力。(只是参考,不一定准。因为我很小玩固翼)。

网友:
这么大电机拉力才800克,小了点吧。

楼主:
改成Y接,还用3S电池行不行?请指教。昨天把920KV的上CESSNA182(修复机,重1260克,翼展1.4米)试飞,能起飞,但感觉动力不足,而且电机烫得很,还有办法再改进吗?

楼主:
原来玩电直450,现改固定翼,想把450电机利用起来。但:飞行技术差+风大+动力不足=飞机挂树上,着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Y接,还用3S电池行不行?请指教。昨天把920KV的上CESSNA182(修复机,重1260克,翼展1.4米)试飞,能起飞,但感觉动力不足,而且电机烫得很,还有办法再改进吗?
改成Y接肯定够力,直升机用的电机改在固翼上,力是有好多富余。(2218电机完全能吊起1260克的直升机。拉你的1260克固翼,2/3力就够啦。)你要注意和理解,直升机要用高KV的电机,固翼要用低KV电机。你把电机改成Y接,KV低了,耐力更强。拉力增大,电流会减小。温度也就下来。(再次说明,我很小玩固翼)。

楼主:
谢谢老知青的指点,我去试试看,电池S数要增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知青的指点,我去试试看,电池S数要增加吗
电池不用变。实话实说,直升机的电机本身的设计基础是以高KV面貌出现。它的本体结构,在一定的KV范围里,可以发挥最好的工作状态,超出它的最好工作范围,电机就出不了力,电流变成热能消耗。你现在手上的电机,估计在2500---4500KV范围状态最好。
前几天有个模友问我2208的电机数据。刚好手上有一个全新没有用过,看着不顺眼就拆开取数据,原数据是:0.21X2X17圈+角=1800KV。很满槽。我手上只有0.23,复原可能装不下17圈,干脆把它改成;
0.23X2X12圈+Y=约1400KV。挂9050桨,用3S试机,全油门是7A。风声震撼,拉力强大。(悉尼老头)在场帮手测试。温升很小。
我给你个建议,玩固翼应该添加固翼的电机,他能帮你省回电力的钱。改电机是好事情,能提高个人技能。但是改造超出最佳范围,那就算是改造失败。

网友:
讨厌楼上灌水表情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