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快速放电的话要选怎样的充电电池

楼主(2011-04-20):
如果要给飞机模型充半分钟或者一分钟左右的电,让它飞机上的充电电池能够最大限度的充上电,应该要选择怎样的充电电池呢?是不是2500毫安,2700毫安的比1800毫安,800毫安的充电电池短时间放电速度和放电量大呢?

网友A:
选充电C数高的电池,T2不错,5C充电

网友B:
干啥那么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充电C数高的电池,T2不错,5C充电

我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啥那么急呢?

嘿嘿,就是用在小电动飞机上,当电源,给小电动飞机充电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