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与mach3

楼主(2011-04-20):
MasterCaM与mach3的配合问题,我想知道MasterCaM的G代码,可以用在mach3吗?

      请用过的高手说下!

网友:
明确回答楼主,,,,,可以的

网友:
后处理出来我把程序头和尾的几段删了,不然一开始要乱走,可能是我用的后处理文件不合适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我的处理出来不用修改头尾的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我的处理出来不用修改头尾的了,呵呵

那麻烦给给后处理文件。谢了。shj41@163.com

网友(2011-08-04):
要导出nc的格式的就行

网友:
POWERMILL和GU 开始入门,当时也想选择MASTERCAM,不知道哪个好,前面两个有些教程就选了,没干过这行,就为了DIY在瞎折腾,费心又费力,有人出来做个大致 的讲解就好了.

网友:
你可用附件的後楚理挡,MASTER CAM 要输出时选用这个MACH3LA.PST。

_MACH3LA.P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