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大家不要笑我,甲醇机不改动,可不可以用汽油?谢谢!

楼主(2011-04-20):
问个问题:大家不要笑我,甲醇机不改动,可不可以用汽油?谢谢!

网友:
因为压缩比不同,所以不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可笑,我想很多模友都有这个疑惑,我也是,估计很多人没有去试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你把汽油机的化油器和点火系统和甲醇机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汽油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热火头点火的话还要那么复杂的点火系统和供油系统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汽油机的化油器和点火系统和甲醇机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汽油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热火头点火的话还要那么复杂的点火系统和供油系统干什么
enya 就新出了一款热火头点火的汽油机

网友:
楼主实际想问的是不是有没有热火式的汽油机?普通甲醇机直接改汽油燃料不行的,需要重新设计。日本的富士重工业(株)和(株)NSi真冈共同开发出来了,型号是ENYA 180X-GS,要用专用的润滑油。燃料飞行成本大概是甲醇机的1/6。详细资料可查看2010年第6期的《模型世界-遥控技术》。

网友:
理论上是不行地!理论上不行也就没必要去试!

网友:
点火器不取下来,可以,就是不稳定。
或者加个cdi点火。很多甲醇机都能烧汽油,我连三叶15都烧过汽油。只是性能都不如甲醇

网友:
搞下  无伤大雅!

网友:
甲醇机和汽油机并没有原则区别。
     甲醇辛烷值 98,热值约为汽油的一半,但燃烧所需空气也少,所以混合汽的热值和汽油相当;而且由于燃料流量大,甲醇的蒸发潜热又大,发动机散热良好。
           改用汽油时因混合比相差很大,油针要大大减小,化油器不能通用,点火系统也不一样,转速也应降低以免过热。

网友(2011-06-24):
不得不笑你

网友:
可以用,转速低了要熄火注意点就行了,动力有点不如甲醇的高

网友:
楼主一定是看了那位50元发动机烧汽油的贴了吧!呵呵,那你可以自己买点试试呀,我想那位成功发动的楼主用的肯定是M85的汽油,90号至97那是肯定不用想的!

网友: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可以。只是力量不如甲醇大。我弄过,烧气油完全可以,能长时间稳定运转

网友:
 我弄过,烧气油完全可以,能长时间稳定运转

网友:
去问ENYA吧,7楼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B:
增加一套电子点火系统,完全可以参照正常汽油发动机原理增加点配置,和调整油针,调节油气比,用一般的热火头估计不行,电子点火系统必须和转速同步点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套电子点火系统,完全可以参照正常汽油发动机原理增加点配置,和调整油针,调节油气比,用一般的热火头估计不行,电子点火系统必须和转速同步点火。
热火头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C:
热火头必须要持续通电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火头必须要持续通电才行?
启动时要通电,启动后就没必要通电了,跟甲醇一样

网友:
我go21级完全可以烧汽油,20:1!就是力度不够,后果不要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