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JR DSX9II,能不能使用3S锂电做为控电

楼主(2011-04-20):
想再买个锂电做控电,但是充满电压是12.6V,不会把控烧了吧?

网友A:
我是DSX11在用3S。。好象没事。。。

网友B:
没事,就是注意别过放

网友C:
jr的控,3S作控电7年了,没任何问题哦。

网友D:
不会的,不放心的话可以加一条锂电降压线,实际上降压线是为了保护锂电而不是防止电压过高,在控报警时还留有足够的电压保证不过放

网友E:
建议加锂电降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