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轻木片制作像真座椅【继黑鹰落水后改装实录】。。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1-04-21):
自从去年11月份弄了架黑鹰后,就一直打算去弄弄像真方面,但又懒得拆。。正好前几天落水了,NND,损失4个舵机,1个好盈60a铂金版,一个点火控制器。。基本上除了陀螺仪,接收机,电池没事之外,其他电子设备全挂了。好在接收机没事。。

正好,落水后拆开了,顺便给它装上座椅和飞行员吧。。过程中,轻木片粘合部分全部用502。。

准备轻木片,打磨

将轻木片按同等长度分成三等份,因为座椅靠背要三块轻木片粘合,粘合之后还得打磨出弧度

粘合后开始打磨。。。

这样靠背就已经初步成型,下一步将开始制作坐垫。。将轻木片分成同等长度的两块,粘合。

粘合之后,打磨出弧度。这个弧度用砂纸有点难度,改为电磨。。

至此,靠背坐垫已经完成,将靠背坐垫进行粘合。。

坐上兵人看看。。

楼主:
NND..还有字数限制..

感觉还行。。偷笑ing。。下一步开始制作靠枕了。取一小块轻木片,两段1.2的钢丝,本人以前油固飞得多,所以这些玩意儿必不可少。。

将钢丝插入靠枕和靠背,初步成型。。

坐上兵人看看

差不多了。。靠背似乎有点高。。

楼主:
继续...

本来打算上色用喷的。等下喷的满屋都是味道。还是用颜料吧。。

上色之后,看看效果。。不得不承认。。这套座椅很是粗糙。。

楼主:
闲暇之余,把门也改造改造吧。。

拉手还是1.2的钢丝弯的,铰链就是普通的塑料铰链。。黑鹰经过半年来的飞行。。门都已经变形了。。汗一个。

楼主:
继续。。

座椅的颜色改了一下,给飞行员加上了操控杆和踏板,操控杆是2.0的钢丝。。

未完。。待续。。

楼主:
占楼更新

网友A:
虽然够不上静态级,在动态级像真机中已属不错,加油,快把飞机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够不上静态级,在动态级像真机中已属不错,加油,快把飞机修好

 惭愧..第一次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从去年11月份弄了架黑鹰后,就一直打算去弄弄像真方面,但又懒得拆。。正好前几天落水了,NND,损失4个舵机,1个好盈60a铂金版,一个点火控制器。。基本上除了陀螺仪,接收机,电池没事之外,其他电子设备全挂了。 ...

网友:
把椅背减低点吧,要不就把飞行员长大。

楼主:
继续更新...

昨天晚上涂了环氧树脂..早上起来干了..摆个样子瞧瞧..真不是一般的粗糙..哎..

放上兵人看看效果...

黑鹰的空间太小,一套座椅下去,电调就没地儿搁了。。。只能放到电池仓的上面了。。

放入黑鹰看看效果

总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 -#

网友:
还真是专业啊~~~

网友:
 敢想敢做,不错了!~慢慢改进 期待

网友B:
顶番茄,粗糙的地方可以用小电磨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番茄,粗糙的地方可以用小电磨打磨的

 还是算了..手工太臭...反正飞天上去了没人看得见.哈哈

网友:
不错很好看哈,但是是粗糙了点。提点小建议:可以先把边角磨好后用明光漆厚厚的
上一层等干了以后再用细砂纸打磨,然后喷漆应该就很平滑了!嘿嘿,纯属个人观点。见笑见笑!

网友C:
那两个小人会说,设计的真失败,坐在电调旁开飞机,好热啊

网友:
漂亮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小人会说,设计的真失败,坐在电调旁开飞机,好热啊

好有想象力哦,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小人会说,设计的真失败,坐在电调旁开飞机,好热啊

没办法了,空间有限,只能让他们两个蒸桑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