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前辈,MB2.0+JR卫星,可省掉接收机吗?控是JR的,谢谢。

楼主(2011-04-21):
问前辈,MB2.0+JR卫星,可省掉接收机吗?控是JR的,谢谢。

楼主:
谢谢,那遥控距离与JR的接收机比,哪个远一些?

网友:
距离一样

网友:
6200、7100等用多个天线的,比单独用一个天线要远吧..

网友:
多个天线不能增加距离,可以减少信号死区

楼主:
高手们,谢过了。

网友A:
需要一个转接线 100多块钱 外加一个卫星天线150多块钱 MB说明说了建议用原厂接收机.

网友:
高级货用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转接线 100多块钱 外加一个卫星天线150多块钱 MB说明说了建议用原厂接收机.

转接线可以自己做,元件成本不到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接线可以自己做,元件成本不到5块
你以为很简单你就做嘛.很多人做来不能保证信号的.

网友:
基本150买的卫星天线 也是副厂的 我不如用个原厂的AR6200

网友:
接受加MB加卫星天线,三合一,有保障

网友:
转接线请使用原装的,约130元;卫星请使用原装的,约298元;另外,MB的说明书上写明,这种方式只适用于小型飞机,大机机还是要配接收机

网友:
 LS说的对`

网友:
该省的就省,不该省的不能省。

网友:
建议不要单独使用卫星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