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57步进电机怎样改造?

楼主(2011-04-21):
今天在油印机上拆了两个6线57圆形步进电机,想用于自制雕刻机,用6560驱动板24V供电的情况下无法驱动,用万用表测得阻值(两头)竟然为160欧、另一个为40欧,拆开看到漆包线细如发丝,现想手工绕制成两相四线的,电流在2A左右,但是不知道步进电机的具体绕线绕组顺序,网上也无法找到,不知道坛里有没有哪位高手改过,能否给个绕组顺序示意图,感激不尽!

图片

网友:
改造成主轴电机,当下流行啊

网友:
你真想拆漆包线在重新绕的话 就距离垃圾站不远了

网友:
  距离垃圾站无限近..... 咋充磁?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有点想不通的是其他电机都可以手工绕制(比如无刷电机),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能?关于拆出失磁的问题我不清楚,反正一个42步进电机拆除转子放在那里很久了但是磁性还是很强;现在反正也无法使用,谁能给个绕线的顺序我想试试,反正不重绕的话也得回到垃圾站去呵呵!

楼主:
没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
高压大扭矩的

网友:
唉,这是何苦。

  再买几个二手的吧,真的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有点想不通的是其他电机都可以手工绕制(比如无刷电机),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能?关于拆出失磁的问题我不清楚,反正一个42步进电机拆除转子放在那里很久了但是磁性还是很强;现在反正也无法使用,谁能 ...

我想主要还不是失磁的问题,我觉得精度是更大的问题,步进电机的齿轮之间的间隙太小了对手工加工来说太精密了。拆开再装上都跟原来不一样了,不用说还有重新绕线。

网友:
步进做主轴  ,效率太低  ,用直流无刷电机 比较好

网友:
步进无法做主轴的,设计功能完全不同的东西,就不要想了,还不如找个有刷或无刷电机呢

网友:
也对拆步进电机充满神秘感!

楼主:
我不是没有电机用,只是看到那东西放在那里却无法用心里不舒服,手痒呵呵!想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