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用什么电源

楼主(2011-04-21):
看朋友们做雕刻机的都用的是环形变压器和控制变压器,我对电不了解,就上图书馆和中发电子城去学习了下,很多检索抗干扰的书和电源卖家都说开关电源抗干扰的效果好,就是价格贵一倍,明伟的200,控制变压器200va的130, 到底那个抗干扰的好, 还有书上说的滤波,屏蔽,什么的好多,了解的指教一下啊!

网友A:
变压器的过载能力好,如果你有不用的大变压器可以废物利用一下,如果没有去买新的再加运费就比开关电源贵,那就不合适了,买个好的开关电源也可以
步进电机的 12V 电源可以用二手 sony PS3 32A 开关电源,50块钱比较超值,你去网上搜搜看吧

网友B:
开关电源太硬了。

网友C:
数控用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好用,稳压轻便简单,用变压器比较麻烦,要整流,还要弄个稳压,至于过载能力好也没什么必要,数控设备的电流都比较低,几a而已。电压看你用什么板,用的最多的是24v的,太低的电压不好用

楼主:
看来电控的知识大的很啊!谢谢诸位的指教。

网友D:
主要看你用什么样的主轴,主轴不同,变压器也不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