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04-21):
其实变频器是起什么作用。。。。。。。大家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

网友:
简单的说:两个字.调速

网友:
单相电转3相电

网友:
1、什麽是变频器?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2、PWM和PAM的不同点是什麽?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缩写,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宽度,以调节输出量和波形的一种调值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脉冲幅度调制)缩写,是按一定规律改变脉冲列的脉冲幅度,以调节输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种调制方式。
3、电压型与电流型有什麽不同?
变频器的主电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石电感。
4、为什麽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非同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麽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於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5、电动机使用工频电源驱动时,电压下降则电流增加;对於变频器驱动,如果频率下降时电压也下降,那麽电流是否增加?
频率下降(低速)时,如果输出相同的功率,则电流增加,但在转矩一定的条件下,电流几乎不变。
6、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著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根据机种不同,为125%~200%)。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对於带有转矩自动增强功能的变频器,起动转矩为100%以上,可以带全负载起动。
7、V/f模式是什麽意思?
频率下降时电压V也成比例下降,这个问题已在回答4说明。V与f的比例关系是考虑了电机特性而预先决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储装置(ROM)中存有几种特性,可以用开关或标度盘进行选择。
8、按比例地改V和f时,电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频率下降时完全成比例地降低电压,那麽由於交流阻抗变小而直流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下产生地转矩有减小的倾向。因此,在低频时给定V/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这种补偿称增强起动。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V/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9、在说明书上写著变速范围60~6Hz,即10:1,那麽在6Hz以下就没有输出功率吗?
在6Hz以下仍可输出功率,但根据电机温升和起动转矩的大小等条件,最低使用频率取6Hz左右,此时电动机可输出额定转矩而不会引起严重的发热问题。变频器实际输出频率(起动频率)根据机种为0.5~3Hz.
10、对於一般电机的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转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况下时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电压不变,大体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转矩时,必须注意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11、所谓开环是什麽意思?
给所使用的电机装置设速度检出器(PG),将实际转速反馈给控制装置进行控制的,称为“闭环”,不用PG运转的就叫作“开环”。通用变频器多为开环方式,也有的机种利用选件可进行PG反馈。
12、实际转速对於给定速度有偏差时如何办?
开环时,变频器即使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在带负载运行时,电机的转速在额定转差率的范围内(1%~5%)变动。对於要求调速精度比较高,即使负载变动也要求在近於给定速度下运转的场合,可采用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选用件)。
13、如果用带有PG的电机,进行反馈後速度精度能提高吗?
具有PG反馈功能的变频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决於PG本身的精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的解析度。14、失速防止功能是什麽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
15、 有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和加减速时间共同给定的机种,这有什麽意义?
加减速可以分别给定的机种,对於短时间加速、缓慢减速场合,或者对於小型机床需要严格给定生产节拍时间的场合是适宜的,但对於风机传动等场合,加减速时间都较长,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可以共同给定。
16、 什麽是再生制动?
电动机在运转中如果降低指令频率,则电动机变为非同步发电机状态运行,作为制动器而工作,这就叫作再生(电气)制动。
17 、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动力?
从电机再生出来的能量贮积在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器中,由於电容器的容量和耐压的关系,通用变频器的再生制动力约为额定转矩的10%~20%。如采用选用件制动单元,可以达到50%~100%。
18 、转矩提升问题
自控系统的设定信号可通过变频器灵活自如地指挥频率变化,控制工艺指标,如在烟草行业的糖料、香料工序,可由皮带称的流量信号来控制变频器频率,使泵的转速随流量信号自动变化,调节加料量,均匀地加入香精、糖料。也可利用生产线起停信号通过正、反端子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及正、反转,成为自动流水线的一部分。此外在流水生产线上,当前方设备有故障时後方设备应自动停机。变频器的紧急停止端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在SANKEN、MF、FUT和FVT系列变频器中可以预先设定三四个甚至多达七个频率,在有些设备上可据此设置自动生产流程。设定好工作频率及时间後,变频器可使电机按顺序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转速运行,形成一个自动的生产流程。

浴血前锋 -2 吃饱了撑的吧?百度下就有的资料,你这是帮 ...

网友:
我们在维护大量的变频器之后感觉到:如果人们在使用和维护变频器中能注意避开一些误区,清除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对于变频器的使用与维护将大有益处。
1、变频器品牌的选定:①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质量、性能极差,其产品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护,并且一旦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如果换个新的电路板则造价太高。②有的公司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③有的变频器虽说是名牌,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才有好的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独家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导致维修、更换费用严重超标。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于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现特别推荐国产著名品牌变频器,其质量稳定性高,价格适中,售后服务好,大家在选型时值得考虑。
2、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是因此而损坏。
3、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流值不能太大,以防止变频器发生短路时严重烧毁。一定不能将E端接地,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否则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运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如显示各种故障)。
4、经常要急停车的变频器最好不要依靠变频器本身刹车,应另加刹车电阻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
5、如果变频器经常在10HZ以下运行,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或者选用变频电机。
6、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的最大杀手。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间里,或装在有滤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灰尘;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
7、某些品牌变频器散热风扇坏了后,它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该及时更换;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发电机加装稳压装置或过压保护装置,效果很好。
8、防雷也很重要。虽然这种很少发生,但变频器一旦遭雷击,将损坏严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
9、为防止电磁波干扰,变频器输入、输出控制线最好用屏蔽线,屏蔽线接线方法不能错,否则作用相反,有条件的再用铁管套住,加装滤波器,调低载波频率。我们发现如果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如K系列)则其干扰会大些。
10、当变频器坏了以后,不要交给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修理,否则可能越修越坏!有时快熔断了,一定要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有的电工没有经验,马上装上一个好的快熔(绝对不能用铜线代替),结果是变频器烧毁更厉害。按我们的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很多变频器功率模块,整流模块是可互相替换的。

网友:
楼上果然不负LZ所望。。。“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6楼第76人,,,,,,,,,,,的答 案,,,,,,,,,,,,,,,,,,,真全面,,,,,,,,,,,,,佩服

网友:
变频。简单伐

网友A:
变频器就像一头驴在推磨,如果一小时抽它50下它就给你跑50圈,如果一小时抽它100下它就给你跑100圈,你抽的越勤驴就跑的越快,但是跑的快了劲也就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就像一头驴在推磨,如果一小时抽它50下它就给你跑50圈,如果一小时抽它100下它就给你跑100圈,你抽的越勤驴就跑的越快,但是跑的快了劲也就小了。

真形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详细啊!LZ介绍的好,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