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一台廉价点的425,各位大侠帮看看配置,谢谢。

楼主(2011-04-21):
飞机:460元包邮送电机齿
斜盘:POWER HD9001MG 金属齿模拟舵机 68*3=204元
锁尾:DS620+GP780 =720元
电调:好盈60A铂金=275元
电机:飞速达500级电机1450KV =160元
旋翼:TNS 玻碳大桨+碳纤尾桨=113元
总共  1932元,以上配置有没更便宜然后性能和耐用度差不多的呢?请推荐推荐,我只飞航线和少量3D,谢谢。

想来想去,最终还是配了个不廉价的JJ。。。
舵机用了660MG,尾巴620,把450上的MB拆过来用了,配RJX 500旋翼头,好盈80A铂金,朗宇1700KV,15T电机齿和60T前齿。。不知会不会空中自宫。。另外发现RJX的碳桨才110一副,感觉做工各方面比天资要好一些,价格也便宜30元。

网友:
沙发,终于被俺占到了!帮顶。

网友A:
玩得这么勉强,机身还不如买飞越塑料版500,价钱一样,配件通用性好,便宜。。。

网友:
斜盘舵机换1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得这么勉强,机身还不如买飞越塑料版500,价钱一样,配件通用性好,便宜。。。

泰世的塑料强度不错的,飞越的塑料就算了,还不如上亚拓2650元的塑料版500E套机

网友:
斜盘舵机差了点,1210就可以

网友:
电调换成80a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泰世的塑料强度不错的,飞越的塑料就算了,还不如上亚拓2650元的塑料版500E套机

不知你说得有什么根据?飞越塑料版我朋友有一台,塑料也不差,玩了很久也没有老化迹象。。。

网友:
POWERHD的舵机怎么样,有款1711正好可以装500上,谁用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460元包邮送电机齿
斜盘:POWER HD9001MG 金属齿模拟舵机 68*3=204元
锁尾:DS620+GP780 =720元
电调:好盈60A铂金=275元
电机:飞速达500级电机1450KV =160元
旋翼:TNS 玻碳大桨+碳纤尾桨=113元
总共  ...

如果不是很暴力的飞法,电调可以试试非耐那款Hacker贴牌的45A,价廉物美,据说定速很精准,缓启动也还可以。电机不要用飞速达的这个了,我用过,温度比较高,定子线圈和电机底座之间固定用的轴承胶很容易就开了,导致定子会在底座上活动。反倒是XXD的HG3120Pro和HG3126Pro据说还不错,0.2mm的硅钢片,原生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很暴力的飞法,电调可以试试非耐那款Hacker贴牌的45A,价廉物美,据说定速很精准,缓启动也还可以。电机不要用飞速达的这个了,我用过,温度比较高,定子线圈和电机底座之间固定用的轴承胶很容易就开了, ...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说得有什么根据?飞越塑料版我朋友有一台,塑料也不差,玩了很久也没有老化迹象。。。

呵呵,没啥根据,只是担心飞越的塑料强度不够,开IDLE会射桨,玩飞越450的时候被他内丝横轴射过2次。

网友:
换1210舵机,尾舵机换成DS650

网友:
GP780陀螺也不好用,可以收一个GY401,想要好点就收了PG800,想要好的就收QUARK(不过就贵了)

楼主:
换来换去都快变成高端配置了哈哈

网友:
我建议把机身换成X5

楼主:
看看接下来有没人建议陀螺换西鸡歪750

网友:
呵呵。都是高手!

网友C:
    DS510 可以吗 斜盘  锁尾 DS520
到底叽歪401好 还是叽歪520呢 还是鸡屁750呢 很多人说鸡屁780 金尾鱼严重 不知道是否有此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510 可以吗 斜盘  锁尾 DS520
到底叽歪401好 还是叽歪520呢 还是鸡屁750呢 很多人说鸡屁780 金尾鱼严重 不知道是否有此事

鸡屁气爸零之前450在用,不会金鱼尾,震动巨大,垫了两片泡面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很暴力的飞法,电调可以试试非耐那款Hacker贴牌的45A,价廉物美,据说定速很精准,缓启动也还可以。电机不要用飞速达的这个了,我用过,温度比较高,定子线圈和电机底座之间固定用的轴承胶很容易就开了, ...

我有那款 75A的电调,直接被我飞到失控了,看来不太行,买伯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很暴力的飞法,电调可以试试非耐那款Hacker贴牌的45A,价廉物美,据说定速很精准,缓启动也还可以。电机不要用飞速达的这个了,我用过,温度比较高,定子线圈和电机底座之间固定用的轴承胶很容易就开了, ...

非耐45A勉强了。我建议还不如收个二手的亚托60A,我自己是用亚托10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很暴力的飞法,电调可以试试非耐那款Hacker贴牌的45A,价廉物美,据说定速很精准,缓启动也还可以。电机不要用飞速达的这个了,我用过,温度比较高,定子线圈和电机底座之间固定用的轴承胶很容易就开了, ...

500级用45A的不太保险,最起码60A以上,另外电机还有选择就是XXD的H2820-5T,价格在14X-15X,就是最近好像缺货,另外飞越的塑胶版和泰世的还是不能比较的,无论精度还是牢度方面,泰世的425比飞越仿亚托500的机身要大一些

网友D:
这个价钱  直接YT500ES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钱  直接YT500ESP///

500ESP还更贵哦,而且斜盘不耐炸,520力量不够,还有是有副翼

网友(2012-03-05):
朗宇1700KV,15T电机齿和60T前齿?

用6s锂电 怕是超转了 吧? 我 的1900kv 电机找 11T 、12T齿 给我好找啊!

网友:
Lz和我想法一样,我用的也都是超级便宜的东西,斜盘用3003哈!!!陀螺用飞越650。尾舵用450级的锁尾。刚装好,还没试飞

网友:
飞跃的配件便宜而且通用性高

网友:
楼主有兴趣收我的425吧,我正好在出。可以查我的出售帖呵呵。配置还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