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充电器,220V交流输入,同时可充三个3S。真相大白更新在63楼。

楼主(2011-04-21):
特点:

一、不用再另外备220V交流转12V直流。
二、4.2V高精度并带涓流,同时充3个3s。每路最大1.6A电流。
三、充电板淘宝买的洋垃圾,可以更便宜,买的时候没认真找。
四、实测,充电板工作时元件发热量不大,无需散热风扇。本来还装了一块12V输出的电源预备散热散热风扇用,现在闲置。

          机壳是找的一个汽车音响的碟箱机壳,特点是轻。
所有零件网上买。那个电显精度不高,参考着看就行了。充电板本身商家加装了充电指示LED灯,基本不用。

制作过程上图如下:

买到的九块充电板。

买到的九块充电板。

找到的汽车CD碟箱的机壳

找到的汽车CD碟箱的机壳

内部看看

内部看看

给充电板做个固定座。

给充电板做个固定座。

固定座装上并打热熔胶

固定座装上并打热熔胶

通电看看

通电看看

把线扎好,漂亮点。

把线扎好,漂亮点。

再看看

再看看

充电时的模样。

充电时的模样。

收起来的样子。

收起来的样子。

网友:
顶哦,厦门又一电子高手

网友:
体积不小哦

网友A:
多少米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啊,楼主

一百多。大概吧。

网友:
好手工,顶一下。原来的指示灯指示精高还是很高的,最好也引出作参考

网友:
板子在那里买的,连个淘宝来看看

网友B:
不错,好东西!充电板与板之间再加一片绝缘安全点,最好2边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好东西!充电板与板之间再加一片绝缘安全点,最好2边固定

这个板估计原来是装在塑料壳的,全版无多余尺寸可供固定的,做那个铝座插在电源插座上也是经过观察可以利用的部分,
所以装上了,其实只能固定单边,为了安全,另一半用热熔胶,避开发热元件打胶固定在底板上。
充电板之间后来有插绝缘塑料片,拍的时候未插。
谢谢很好的建议。

网友C:
每路最大1.6A电流,3块板就可同时充3个3s(相同电压容量和C数的并联)。
我这个想法成立不?你是不是浪费了6块板?

网友:
相当不错,整齐划一。手工很好。
但是1.6A充电稍为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路最大1.6A电流,3块板就可同时充3个3s(相同电压容量和C数的并联)。
我这个想法成立不?你是不是浪费了6块板?

这是平衡充,兄弟。

网友:
高手啊,膜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特点:

一、不用再另外备220V交流转12V直流。
二、4.2V高精度并带涓流,同时充3个3s。每路最大1.6A电流。
三、充电板淘宝买的洋垃圾,可以更便宜,买的时候没认真找。
四、实测,充电板工作时元件发热量不大, ... [/quote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3组3s,就是9s
用了9个充电板(好像是适配器的板)
不知道是如何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特点:

一、不用再另外备220V交流转12V直流。
二、4.2V高精度并带涓流,同时充3个3s。每路最大1.6A电流。
...

这是自制的塑料绝缘罩子,每个充电板都要罩一下才安全,你圈起来的那个罩子下是220交流转12v直流的板子,本来预备给散热风扇用的,后来发现整机发热量不大,就空置起来备用了。

楼主:
上个使用中的图片。玩来着。

旋转

网友E:
出不???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不???有兴趣

  卖钱就没意思了。

网友F:
SONY的4.2V电源板改充电板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已经有充电指示LED了,再装三个电压显示器实在没有必要,增加了不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NY的4.2V电源板改充电板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已经有充电指示LED了,再装三个电压显示器实在没有必要,增加了不少成本!

一般的板吧,淘宝好板一大堆。这块板的缺点就是不能12v直流输入。
准备再diy一台,照样九块板可以同时充3个3s,但这回要换板,搞个能有12v直流输入功能的,便于场外用汽车的电池充电。

网友:
准备再diy一台,照样九块板可以....

我也这么想了..但我有一个车用的电源220v.所以我就免了.

网友:
才3S 。。期待 6S。。

网友:
五一节即将来临,为缓解交通压力,有关部门决定:从五一起所有市民,单眼皮单日出行,双眼皮双日出行,一单一双的夜间出行。望广大市民安排好出行时间。另外:对戴墨镜出行者,按故意遮挡号牌处罚,盲人按无牌处罚,割双眼皮者按套牌处理。为了使大家能安全快乐的过好五一节,特发紧急通知,请自觉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板吧,淘宝好板一大堆。这块板的缺点就是不能12v直流输入。
准备再diy一台,照样九块板可以同时充3个3s,但这回要换板,搞个能有12v直流输入功能的,便于场外用汽车的电池充电。
可以用成品锂电充电控制板,注意场外充的充电电流一定要大,如果只用1.6A充电电流根本等不及,建议用5A左右的电流充电,制作时还要注意充电板之间在供电线路上要隔离,否则平衡充电时会造成短路。动力电池允许大电流充电,但建议只用作应急时使用,长期大电流充电会造成电池寿命减短。解决场外充电的问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逆变器,市场上几十元一个,将汽车电瓶12V直流升压至220V交流,再给普通充电器供电,当然,这样做,效率要低一点的.

网友G:
制作时还要注意充电板之间在供电线路上要隔离

“制作时还要注意充电板之间在供电线路上要隔离”,请教LZ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制作时还要注意充电板之间在供电线路上要隔离”,请教LZ是怎么做的?

这板是直接220V交流输入的,每块单独有自己的开关电源,无需另做隔离。

网友:
问你哪里买的充电板怎么不回答呀?

网友:
淘宝搜下就可以找到。

淘宝
引用 网友H:
问你哪我里买的充电板怎么不回答呀?

网友:
相当于3个充电器同时对电池里面的3块电池充电。

如果手机充电器的电流足够大,直接使用3个充电器串连好,接好4根线,同样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I:
给个充电板背面清楚的照片。

网友J:
楼主你DIY的充电器现在用的怎么样

楼主你DIY的充电器现在用的怎么样?刚看了另外一篇,有点担心了,你能讲下使用情况吗?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K:
LZ 所用的不是真正的充电板,只是一个4.2 V输出的电源板,不带任何充电保护装置的,小心啊。LS的帖子我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id6209766

网上随便找到的一些资料

对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GB/T18287 2000规范):
首先恒流充电,即电流一定,而电池电压随着充电过程逐步升高,当电池端电压达到4.2V(4.1V),改恒流充电为恒压充电,即电压一定,电流根据电芯的饱和程度,随着充电过程的继续逐步减小,当减小到0.01C时,认为充电终止。(C是以电池标称容量对照电流的一种表示方法,如电池是 1000mAh的容量,1C就是充电电流1000mA,注意是mA而不是Ah,0.01C就是10mA。)为什么认为0.01C为充电结束:这是国家标准GB/T18287-2000所规定的,也是讨论得出的。以前大家普遍以20mA为结束,邮电部行业标准 YD/T998-1999也是这样规定的,即不管电池容量多大,停止电流都是20mA。国标规定的0.01C有助于充电更饱满,对厂家一方通过鉴定有利。另外,国标规定了充电时间不超过8小时,就是说即使还没有达到0.01C,8小时到了,也认为充电结束。(质量没问题的电池,都应在8小时内达到 0.01C,质量不好的电池,等下去也无意义)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组的最佳充电速率为1C,这意味着一个1000 mAh的电池组要以1000mA的电流进行快速充电,以这种速率充电可以实现最短的充电时间,而且不会降低电池组的性能及缩短使用寿命。对于容量不断增加的电池组,欲达到这种满意的充电速率,提高充电电流值是不可避免的
  2.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的最适合电压是多少?
  锂离子电池标称电压3.7V(3.6V),充电截止电压4.2V(4.1V,根据电芯的厂牌有不同的设计)怎样区别电池是4.1V还是4.2V:消费者是无法区分的,这要看电芯生产厂家的产品规格书。有些牌子的电芯是4.1V和4.2V通用的,比如A&TB(东芝),国内厂家基本是4.2V。把 4.1V的电芯充电到4.2V会怎么样:会使电池容量提高,感觉很好用,待机时间增加,但会减短电池的使用寿命。比如原来500次,减少到300次。同样道理,把4.2V的电芯过充,也会减短寿命。锂离子电芯是很娇嫩的。既然电池内有保护板,我们是否就可以放心了呢:不是,因为保护板的截止参数是 4.35V(这还是好的,差的要4.4到4.5V),保护板是应付万一的,假如每次都过充,电池也会很快衰减的。

——————————————————————————————————————————————————————
锂离子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电池以充电率为1C恒流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以较大的斜率升压,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改成4.2V恒压充电,电流渐降,电压变化不大,到充电电流降为1/10C时,认为接近充满,可以终止充电(有的充电器到1/10C后启动定时器,过一定时间后结束充电). 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若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时,会造成电池的损坏或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L:
电路板

楼主这种电路板是从索尼AC-LS5电源适配器上拆出来的电路板。这种电路板当输出电流大于0.6A左右时,电压变成脉动进行,也就是说带负荷能力差,达不到标称的4.2V  1.7A,充电时间变长。索尼4.2V1.5A这几种电源适配器带负荷能力最好的是AC-LM5A,输出电流1.4A时电压只是从4.19V下降到4.14V。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做锂电池充电器还是采用  AC-LM5A 这种电源适配器。本人现在就在用这种电源适配器改的充电电源给遥控、接收机。3S锂电池充电,充完电后锂电池电压基本在4.19V左右,3块锂电池相差0.01V。如果认为各锂电池电压还不够平衡,电路板上还有一个微调电位器,采用4位半数字表进行近一步调整。《以上是用3位半数字表测试的数据》。关于楼上说的这种电路板不能作为充电器的问。,本人说说自己的看法,任何一个恒定的直流电源电压适合你所充电电池的电压就可以作为充电器使用,充电电流是由电池的内阻和外部的限流电阻决定的。锂电池充电、放电要求高比较高,所以采用了电子电路进行保护。模型锂电池把所有的保护电路都去掉了,现在只有由充电机电路来进行恒压控制,当充电的锂电池电压升高时充电电流相应减小。理论上充电的锂电池电压升高到4.2V时,充电电流为0。实际上充电的电池电压永远不可能高于电源电压,他们之间的压差   /   充电电池的内阻与所有限流部分的电阻,就是充电电池的涓流电流。这种电源适配器是开关电源构成的,输出电压的恒定是由低压部分产生的控制信号由光电耦合器控制高压的脉冲频率进行恒压的。现在我基本上外场玩完回来,锂电池就插上充电器不用管24小时以后想起来才取下来。所以说作为小功率的锂电池充电器还是不错的。现场大电流锂电池充电还是买3--400元的平衡充吧。但是大电流锂电池充电还是对锂电池基本性能有影响,大电流充电锂电池内部化学反映转换不彻底。我还是建议模友不是外场充电的话,还是采用10C小电流充电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点:

一、不用再另外备220V交流转12V直流。
二、4.2V高精度并带涓流,同时充3个3s。每路最大1.6A电流。
三、充电板淘宝买的洋垃圾,可以更便宜,买的时候没认真找。
四、实测,充电板工作时元件发热量不大, ...

楼主,你买的充电板商家加装了指示灯,能否拍个指示灯接线的图片,我买了没有灯的,想自己加上去

网友:
这个说法是正解!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种电路板是从索尼AC-LS5电源适配器上拆出来的电路板。这种电路板当输出电流大于0.6A左右时,电压变成脉动进行,也就是说带负荷能力差,达不到标称的4.2V  1.7A,充电时间变长。索尼4.2V1.5A这几种电源适配器带 ...

过流保护模式是恒流模式的开关或者线性电源(当然输出电压是4.2V的哈)都可以用于锂电池充电器,而电源保护模式有其他很多种,比如常见的打嗝模式或者AXT电源的截止式用在充电器上就不合适了,按照楼上兄弟的描述如果买到的是AC-LM5的适配器(保护模式是恒流模式)那就一定可以用于锂电充电器!经3个充电器串联后可以成为真正的平衡高精度充电器!有电子基础的话可以把这个东西做特更专业一些,加个电流采样和控制后,可以对充电电流进行精确设定,适用于各种规格的锂电池的充电器。

楼主:
试用报告:
迄今,450jj飞了一百多个起落,我DIY的这个充电器,很好的胜任了充电滴工作,基本上悬停练习,每块电池都能保证飞六分钟以上,当然,这个时间和jj的配置,以及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设置有关。下来后测量刚好到3.69-3.74左右。并且电池组本身放电均匀,3s间每节电池电压误差也很小。

夏天到了,我给充电器装了两个微型排气扇,效果极佳,机壳摸着凉凉的,明天上图。

基本上电池两个小时左右就能充满,不拔下来一直插着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DIY的充电器现在用的怎么样?刚看了另外一篇,有点担心了,你能讲下使用情况吗?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9431&extra=page%3D1

刚写了,呵呵,在楼上。看来还是很好的,我还要再做一台,满好用的。但板子我就不打广告了,他也没给我优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 所用的不是真正的充电板,只是一个4.2 V输出的电源板,不带任何充电保护装置的,小心啊。LS的帖子我说得很明白了。

谢谢,快一个月的使用,看来这个东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个充电板背面清楚的照片。

我明天再上一组照片。做点总结。

网友M(2011-05-21):
我手上有几个什么6的充电器,但是如果不是等着去飞,我绝对不用他。几年来都是用自己装的土炮充电器,(随便买几个数码相机的充电器拼起来)。前几天手痒,试试电脑电源,又搬出什么6来充电,几个电池充好了,放到第二天去飞盘鹰,气死我啦,原本能飞6分钟的电池,2分钟就飞不动,我还以为电池出问题,回家用土炮再充电,昨天去飞,基本正常。通过长期的潜水观察,凡是用土炮的模友,除了充电时间长点的缺点,飞行效果个个都基本满意。
   个人观点---不必盲目追求外壳漂亮的充电器。
   低成本---效果好才是明理。

楼主:
上几张加了散热风扇的图片,散热效果非常好,本来满负荷充电,这个天气,机壳温温的,加了这两个微型风扇后,机壳冰凉。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手上有几个什么6的充电器,但是如果不是等着去飞,我绝对不用他。几年来都是用自己装的土炮充电器,(随便买几个数码相机的充电器拼起来)。前几天手痒,试试电脑电源,又搬出什么6来充电,几个电池充好了,放到第二 ...
是啊,我觉得DIY不仅仅是乐趣,而且大多很适合,很符合自己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 所用的不是真正的充电板,只是一个4.2 V输出的电源板,不带任何充电保护装置的,小心啊。LS的帖子我说得很明白了。

看了关于这个板子的不少讨论,大家争论不休,关键在于这个板子充到锂电4.2后是不是会自动停止,这个好办,我星期一做个试验就清楚了,我串个电流表测试,真相就大白了,等我结论。

网友:
我一会就试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关于这个板子的不少讨论,大家争论不休,关键在于这个板子充到锂电4.2后是不是会自动停止,这个好办,我星期一做个试验就清楚了,我串个电流表测试,真相就大白了,等我结论。

做实验 做实验,其实,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和数码相机,这些用品大家充电时经常通夜充电,手机的充电器是超级低档,这些大家反而就不问怕不怕。

网友J:
老猫你试验情况怎么样?

老猫你试验情况怎么样?等你的消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猫你试验情况怎么样?等你的消息啦。

星期天jj大炸三次,前两次满血复 活,后一次还要修,结果暴雨了,哈哈,所以今天有空就修jj,没时间做试验,明天做。

楼主:
今天试验大家关心的,这种电源适配器的板能不能给我们的航模电池充电,焦点集中在会不会充过头,到了4.20V会不会充电会不会截至的问题,现在试验进行中,
先上个目前电池充电和测试的照片:

网友:
这种板子充电没有问题,我充了几块锂电池电压都在4.19V,电压都很平衡。就是充电时间长一点,但是就不用管他,不用担心电池过充。多做几个3S充电器就可以同时充电了。

楼主:
过了一会儿去观察,充电电流继续减小:
剩7.0MA

楼主:
最终测试结果,当电池电压达到每节4.19时(因我的数字表不能显示小数点后三位,所以不知是4.19几。)

电流停留在0.52MA左右,相当于截至充电保持微弱涓流抵消电池本身自放电损耗。
试验结果令人满意,这板子非常适合做充电用。算是真相大白,大家不用再烦恼了。

楼主:
事实上,做这个试验本是多余,懂原理的都知道,这个测试结果在预料之中。理由很简单,这个板子空载的时候测量输出电压从来没有超过4.20,又怎么谈得上会过充呢。
做这个试验也好,帮大家释疑。

网友J:
感谢老猫实验

老猫辛苦辛苦,这下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猫辛苦辛苦,这下放心了。

呵呵,下午又定了20个,入了泰世425了,充电器不够还要做,还有三把电动螺丝刀也要改锂电的,多买一些。

网友N:
这个结果是肯定。。。这个是恒流恒压电源嘛。。。

按当前主流充电模块的充电流程一般是充到4.2V之后关断,或是充到4.2V之后涓流几个小时后再关断。我唯一担心的是,最后长时间微电流充电阶段,请老猫给点经验之谈:

1、微电流充电的阶段,电池是否发热?
2、你用这个充电器是否长时间充过电,比如充一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结果是肯定。。。这个是恒流恒压电源嘛。。。

按当前主流充电模块的充电流程一般是充到4.2V之后关断,或是充到4.2V之后涓流几个小时后再关断。我唯一担心的是,最后长时间微电流充电阶段,请老猫给点经验之谈 ...

昨天做试验,在插了半天后,我又去量,剩0.0几毫安,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得出结论,即使不拔插个24小时都没事。
平时充一晚很多次了,没任何问题,电池通体冰凉。
这块板子的输出电压精准在4.20决定了充电到最后一定是处于截至状态,所以无需担心它会无限制的持续微电流充电。

网友:
是三块一并吗

网友:
是三块一串

网友:
记号 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做试验,在插了半天后,我又去量,剩0.0几毫安,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得出结论,即使不拔插个24小时都没事。
平时充一晚很多次了,没任何问题,电池通体冰凉。
这块板子的输出电压精准在4.20决定了充电到最后一 ...

关断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达到几毫安电流之后变灯。总不能每次都登上几个小时之后再拔下电池吧

网友:
call老猫:你这个板子是带灯的,而现在买的板子基本上都不带灯,你能不能把灯的接线拍一张照片或是描述一下。

网友:
把灯的接线拍一张照片

网友O:
问一下,3个电压表是如何连接的,为什么中间的电压表显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一下,3个电压表是如何连接的,为什么中间的电压表显示12V

这种电显淘宝有很多,接法和你插在锂电上检查3s电池的电压是一样的接线。
它的显示顺序是:先显示每节电池的电压,再显示总的电压,所以你会看到中间那个显示12v,因为我安装的三个电显工作的时候不可能同步,有先右后。呵呵。

网友P(2011-06-27):
非常感谢老猫的非常实用的帖子! 然后问下!一: 我买了9块板子  拆开后 小板 有所不同!!二:我也是没有二极管指示灯的安装位置 来个特写吧!!三:航模店的那种15元 电显就可以用来监视充电状态吧!    请老猫回答  谢谢!

网友:
我的邮箱 lanbo_12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P:
非常感谢老猫的非常实用的帖子! 然后问下!一: 我买了9块板子  拆开后 小板 有所不同!!二:我也是没有二极管指示灯的安装位置 来个特写吧!!三:航模店的那种15元 电显就可以用来监视充电状态吧!    请老猫回答 ...

一、我后来买的这批,一个是4.99元的,也是小板有不同,但一样用。
二、那指示灯不是简单的连接而已,有ic驱动的,估计是块时基电路,其实灯没什么用,我都盖起来了。用电显看状态就足够了。
三、不用15元,10元就有,的确可以用来做监视,也是这么用的,不过精度误差在正负0.04左右,不会太精确。

网友:
按楼主的提示,也做了一个同时充3块的。本打算做同时充4块电池的,可惜找不到合适的盒子。。。。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回答本人提出飞问题!祝楼主健康快乐!

网友Q:
看了老猫的DIY3S充电器也觉得很爽,所以自己也想做个,请将这个充电器所需要的部件的链接发一套(请发站内信,不然疑似广告就挂了)。不胜感激,望你捡张彩票都是1000W,买彩票必中,股票必涨,做事事竟成,泡妞无敌手。

网友:
怎么都改索尼了,三星又落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了老猫的DIY3S充电器也觉得很爽,所以自己也想做个,请将这个充电器所需要的部件的链接发一套(请发站内信,不然疑似广告就挂了)。不胜感激,望你捡张彩票都是1000W,买彩票必中,股票必涨,做事事竟成,泡妞无敌手 ...

我站内短信你吧.

网友R:
额!那个电压显示有电路吗?给一份  3Q

楼主:
引用 网友R:
额!那个电压显示有电路吗?给一份  3Q

不用的,这个是成品电显。直接接上充电板的输出就行了。

网友:
求短消息接线方法和淘宝店铺,想做可以充2组6S的,不知道如何接线,特此祝愿LZ买彩票中1亿,平衡充永远用不坏,事业兴隆,笑口长开,四世同堂,永不伤心!

网友:
平衡充永远用不坏,事业兴隆,笑口长开,四世同堂,永不伤心!

网友:
看了http://bbs.mx3g.com/thread-160421-1-1.html 的帖子,自己也想动手做,   板子买来实验了一下,拿一片里电池接上这个电源充,充电过程中测量的电压一直在4.18-4.20之间跳来跳去,这明显是输出电压,如何才能知道充电中的电池实际的电压呢。

网友:
这板子我也用过 但是灯得 你这怎么有灯呢?

网友:
这个牛,这个要顶。我也要一份淘宝链。谢谢了。太爽了。。。

网友:
我的也到了,和老大的板子是一样的,只有两个是上面那小板小点点。

网友:
LZ发一下那个充电指示灯的电路和连接方法呀,自己做了一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1228 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你那个指示灯热缩管里包的是什么东西?里面是怎么连接的?还有三根线连充电板上的那三个点上?

网友:
看到楼主做的不错,也想自己搞个试试,请PM一下淘宝链接,感谢!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大家把DIY的成品上个图,大家鉴赏鉴赏。是不是各有千秋。

网友:
这个我在用,好的大家说了不少,不足的我说点吧,使用中大家注意不要碰触导体部分,容易麻电,想加接地线,没有试过效果。另外外壳用台式机电脑电源加风扇+6S充电板,很好用的。夏天不热。

网友:
感谢老猫,请教:网上有些12.6,3串的保护板,用上有意义吗?

网友:
在哪里买我PM个连接

网友S:
想问个问题,看有人说能改成锂铁电充电器,如何改呢? 锂铁电3.3V的啊,知道的话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想问个问题,看有人说能改成锂铁电充电器,如何改呢? 锂铁电3.3V的啊,知道的话指导下!!
点路上是可以调节的 最大好像是4.9

网友:
我也装了一个,但是充电完测了一下,每节都是4.23这样用2合1那种电显测的,这样对电池组有影响吗?

网友:
电显不准.你用好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郁闷的是我的电显只能显示刚打开电源时候的电压,不能实时监控。

网友(2011-07-27):
这个不应该啊

网友:
这个是讨论这个充电器最专业的贴子了!
顶!
关键还是应该DIY个充电指示灯,不知用运放做个电压比较器怎么样!

网友T:
用LM393和TL431试验成功!
充电时红灯,充满变绿灯,电压精度在10MV!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LM393和TL431试验成功!
充电时红灯,充满变绿灯,电压精度在10MV!

能公布下电路图吗?

网友:
没画图!
思路很简单!
把TL431接为基准电压,输出2.5V左右参考电压接到LM393上,LM393为双电压比较器,用10K左右电位器输出取样电压接到LM393上为比较电压,两路比较电路反相相接,分别驱动两个LED,调一下10K电位器,使其正好在4。19V变灯!

网友:
还有电阻的温飘问题,用一段时间,就发现变灯不准了,也不能老是校电位器哈。。。

不过还好这个充电器变灯只是辅助提示。。。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电流达到3A的板子  想做个3A充电的平衡充

网友:
我只看到有2.5A的  没见到3安的

网友(2011-09-07):
也想搞个

网友:
平衡度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