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锁尾问题,迷茫 上图了

楼主(2011-04-21):
新手组装装450,没钱用的低配置。用的银燕9257加上浩马特73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锁不住尾巴,尾巴总是往一边跑,(轻轻跑)。是我设置问题?用的是天地飞7,陀螺仪数码舵机DS开关在ON位置,正反向DIR开关在nor的位置,不装电池尾桨螺距为0,有时候锁尾,一般不锁尾,遥控也有设置这么麻烦,控的介绍根本不详细,什么混空啊之类的,都不知道怎么设置,或者我安装陀螺仪位置的震动大?已经炸了,炸的很满意。因为差点就掉河里了。损失100元炸机图就不发了,网上学习没方向,因为用的锁尾的牌子都不一样,o哦,对了,陀螺仪的蓝灯恒亮,
当时的设置都是这样的,

网友:
浩马特73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听介绍说还不错。所以可能是:锁尾舵机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调了非锁尾模式加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控上设置?

楼主:
有图了,陀螺仪开关位置可能看不清,左边的小开关在ON,右边的小开关在NOR,为啥锁不住,尾巴轻轻的往一边跑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尾巴轻轻跑很正常,我用控微调下可以解决.但是貌似每次都要调一点.是比较麻烦.蓝灯亮表示正在工作,打舵的时候
蓝灯会闪.  总之.....吐啊吐啊就习惯了.

网友:
换个401,就啥事也没有了,

网友:
只要不出现金鱼尾,就把陀螺感度尽可能调高一些。

楼主:
我不飞3D,我觉得300元的带控的电直都挺好飞,450电直一个陀螺仪就一半价了,应该能正常飞吧????我的设置?

网友B:
不装电池尾桨螺距为0,要有一定的螺距,尾桨中立的时候

网友:
天7根本舵镙不需要小开关啊。5通道接感度线。直接用旋钮控制感度就行了。  我用GY650控里面根本什么都不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不是很明白,这么简单?听说便宜的东西和贵的东西可能差在调节麻烦上,就像傻瓜相机。我的陀螺仪是便宜的,应该没那么智能吧?

网友:
还是用好点的装备,省时间,少走弯路

个人意见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温飘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组装装450,没钱用的低配置。用的银燕9257加上浩马特73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锁不住尾巴,尾巴总是往一边跑,(轻轻跑)。是我设置问题?用的是天地飞7,陀螺仪数码舵机DS开关在ON位置,正反向DIR开关在nor的位置, ...
记得混控应该是开.然后调下面感度

网友D:
网上查下KDS800的陀螺仪说明书,跟你这个是差不多的,另外再看下面的文字,应该问题会解决,我以前也用天地飞。
★★★★★陀螺仪感度混控
如果用普通陀螺仪
在高级设置里面进入陀螺仪感度混控在模式一项用普通(模式)
如果用锁定式陀螺仪
在高级设置里面进入陀螺仪感度混控在模式一项用AVCS(模式)
具体步骤:(以DY101为例)
1.模式设成AVCS
2.混控设成()
3.控制设成(开关C)建议设置A/C/D/E这种两档开关,操作方便一些。
4.位置设成0   (比率)调到NOR85%,這個就是锁尾的感度
5.再把位置设成2  (比率)调到AVC80%,這個是不锁尾的感度
最后按EXIT退出,就设置成功!
注意:有些陀螺仪(如GY401)接电時,一定要在锁定模式,才会成功初始化。
附加说明:
比率NOR本来是表示普通的,而AVC表示锁定,但是天9默认就是反的
如果想弄对也可以,需要把5通道(陀螺仪),改为(逆)
这样AVC就表示锁定,NOR表示普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查下KDS800的陀螺仪说明书,跟你这个是差不多的,另外再看下面的文字,应该问题会解决,我以前也用天地飞。
★★★★★陀螺仪感度混控
如果用普通陀螺仪
在高级设置里面进入陀螺仪感度混控在模式一项用普通(模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电池尾桨螺距为0,要有一定的螺距,尾桨中立的时候

这个正解,中立点桨的方向要向抵消自旋方向15度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的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

网友F:
我也有个730,个人觉得开定速时锁尾要好些

网友G:
我感觉应该中立点没找好···

网友G:
调节舵机位置··最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