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4通道lama怎么飞不起来

楼主(2011-04-21):
A B电机新换的  A轴及齿轮盘新的  B轴正常    电池电压空载 8.4V    推遥控器2浆就开始转   但油门最大也就离地30cm  单独让B浆转动中途会停  油门回位再推又才转  怎么调整都无效    请教老鸟怎么解决啊

楼主:
是不是混控板的问题呢?

网友:
B轴上有两个4颗螺丝,两两对称安装。其中上两个对装螺丝头部需要拧进B轴的两个孔里。这样,桨夹中联才会“老实”地跟着B轴转动并带动桨叶旋转。否则,B轴与下层桨夹的中联存在滑动,且桨速越高,滑动越厉害。
估计这就是飞不起来的原因。

楼主:
谢谢LS   螺丝没松动啊

楼主:
昨晚又检查了  没有螺丝滑的问题  还换了一块主板  遥控器调到一动油门浆就转了还是飞不起来   纳闷啊   到底是遥控器(也换过)问题还是主板驱动的电流不够的问题呢?   麻烦有经验的模友想想问题所在

楼主:
会不会是3合1电调供电问题呢.....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个飞不起来的原因    :  (一个可充电电池出厂时的内阻是比较小的,但经过长期使用后,由于电池内部电解液的枯竭,以及电池内部化学物质活性的降低,这个内阻会逐渐增加,直到内阻大到电池内部的电量无法正常释放出来,此时电池也就“寿终正寝”了。绝大部分老化的电池都是因为内阻过大的原因而造成无使用价值,只好报废。)
我的电池电压虽然正常   但电机转几十秒后电池都发热  说明电池内阻很大了   不能再用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吧

网友:
电池嫌疑大!

网友:
我飞LAMA的,你的是怎么飞不起来,是原地打转,还是只飞一会,就没有劲了,你说的情况,好象是电池的问题,我也换过电池,不过现在,我自己焊电池组了

楼主:
不打转  只是只能起来一下就再也升不上去了    我有2个一样的控  但是用最大油门飞机上升的力量不一样  所以控也怀疑过

楼主:
今天在淘宝是买了新电池  回来试试就知道原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是在哪里买的电芯?可以透露一下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黑哥,我的也是这样的,一年没玩了,拿出来玩也是这样的问题,充饱点开始飞还可以大概也就十几秒就开始下降,怎么推油门都是这样的,我以为是电池存放时间太长引起的,新买了2块电池还是这样的问题,是怎么会事呀,飞着飞突然自己就掉下来也就十几秒的时间,落地后又可以飞,新旧电池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在淘宝上搜店铺:诚信卖买商家 ,18650,三洋的,6块一个,你要买2边有焊点的哟!!!!!

网友:
18650电池焊个电池组成本只要20几块哟,可以飞个10钟,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哥,我的也是这样的,一年没玩了,拿出来玩也是这样的问题,充饱点开始飞还可以大概也就十几秒就开始下降,怎么推油门都是这样的,我以为是电池存放时间太长引起的,新买了2块电池还是这样的问题,是怎么会事呀,飞 ...
不是电池问题,那就可能是电机问题了

楼主:
我就是买的那个散装18650  卖家帮焊好的    才回来还可以飞5分钟  现在是基本飞不起来了

网友(2012-06-13):
新手问题180电机飞lama. kv要多少的,有规定吗

网友:
看来这个电机不行
还上一个原厂电机就勉强可以飞

网友E:
极有可能是大齿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