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机的轴传动方式……

楼主(2011-04-21):
轴传的直机尾管里都有一个用胶皮套着的轴承,放在尾管中心,然后轴从中间穿过去,应该是稳定传动轴的,请教高手,这个轴部件可以去掉吗?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除非你的轴超级理想的“直”,但实际是不可能的。

网友:
理论上 如果你的轴够直  密度均匀  那么转速再高也不会抖动,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点偏心在高转速状态下都会震动 这个轴承就是为了减少这种震动而设的  用胶皮就是为了把震动都让那胶皮吸收  减震用  如果你觉得你的450精度足够  在正常转速下这根轴不会有大震动  你就去掉吧

网友:
不可以,否则尾巴震动导致全身震动

网友:
那么放2个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
小心物极必反。。

网友A:
你拿根筷子两端往中间压,很可能横向位移的,转起来的细长轴也极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影响传动

网友:
一颗不够来两颗轴承

网友:
顺便请教下。我的600n空载情况下(不装桨)中油门尾管有些麻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根筷子两端往中间压,很可能横向位移的,转起来的细长轴也极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影响传动

就是说如果在两头各放一颗轴承 有可能他们会逐渐往中心位置跑,最终会挤在一起?

网友:
会分的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