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0突破2000米高度可是。。。。。。。。。。。

楼主(2011-04-21):
今天飞1680飞到1.3公里后失控后跳到RC关控后也是显示RC,用的是FY-21AP在1.3公里内关控会显示RTL这是为什么呢? 最后只能眼争争的看着它飞到7公里外的2000米的高度飞到它没电。损失GOPRO一台,机机一架。2200毫安
电池
2个。FY-21AP一套450度旋转
云台
一个,800豪瓦发射一个,摄像头一个,FSD
电机
一个,好耘30A电调。。。。。。。。最后提T8控回家

网友A:
同情楼主,理解您的心情

网友B:
 为什么不提前做一下自动返航的测试呢 这么大的损失

网友C:
提控回家,擦擦眼泪再来!

网友D:
损失太大了!同情!

网友E:
这个损失太大了,理解楼主此刻的心情....

网友F:
飞机上面写电话号码没有
楼主用的是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机?

网友G:
~~~~我想问 超出距离后是 收不到控信号了 还是怎么样
如果这些在 飞出一架上边带有信号放大器或 中续器的 “瞭机”/备机 能否挽救了
还是会断了商家的财路所以不开发这类似东西

网友H:
"如果这些在 飞出一架上边带有信号放大器或 中续器的 “瞭机”/备机 能否挽救了" 思考下吧。。。可能么。。谁能每次飞都带两架飞机,失控的时候飞机都老远的,怎么追?买高速函道?续航时间都很短,载重也不行。。。还得第二套FPV设备,备机也失控了怎么办?再为备机备一台备机,备机备备机备备机备备机备备机备备机。。。。

网友I:
哈哈 怎么都不安全啊 我看以后还是挂两自动返航设备吧

网友J:
GPS定位*追*踪**器。。。这个时候就靠他了!!!!成本不高。。380块。。。加个电话卡。。80块。。。。。楼主。先买这个吧。。。
真的有必要买一个

网友K:
损失是很大,我的那架破机子带独眼龙V5.0自动回航,每次上天我还都要测试一下红外平衡系统是否工作正常,调到自动回航开关,机子是否会自动转弯回来。这些飞行前的检查都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L:
损失够大的呀。

网友M:
 事事难料~

网友N:
呵呵,跟我的X650飞丢损失差不多
装GPS**或者无线电信标吧,正在测试信标

网友O:
哪儿飞的 我去检回来

网友P:
太悲剧了,捡到的人就爽

网友Q:
14楼,简单说一下测试自动返航的放法!谢谢!

网友R:
 没有返航?

网友S:
你的失控保护设置得有问题吧?12楼说的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我也买了,还没测试性能。

网友T:
看来失控保护没设好。

网友U:
同情楼主,理解您的心情kn可能是受到外界干扰了吧

网友V:
楼主没好好看这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W:
就在目视控制范围内打返航看看 会不会飞回来

网友X:
21飞丢的人多么?

网友Y:
应该是用的 72M遥控

网友Z:
 好大的损失,我以前飞丢了2500,还大哭了两天,找了三天,后悔了四天

网友AA:
捡到的人就爽

网友AB:
杯具,图传有7KM的距离!厉害厉害

网友AC:
捡到的人 倘若是模友 也就算了
一般人拿到这几千元的设备毛用没用
没准还把电池拆了把自己炸伤了找你赔医药费来

网友AD:
感觉是遥控器问题 国产控质量我早就说了 问题多多 不稳定 失控以后 接收机没有切换到 失控保护状态 所以 21AP 以为是没有信号而变成平衡模式继续飞 楼主节哀吧

网友AE:
原帖由
d2008
于 2011-4-21 19:48 发表
捡到的人就爽
砸到的人就惨了

网友AF:
损失惨重··同情

网友AG:
呵呵 这个遥控器还在害人啊

网友AH:
自动返航没测试吧,楼主用的配置和28楼的黄瓜兄一样的,他就是一步步测试,用得挺好的啊

网友:
是21AP的自动返航功能不稳定?还是LZ没有设置好自动返航?每一次远飞之前都要试试自动返航啊?这是玩FPV的飞行程序,不要嫌麻烦。

网友:
T8 3.6KM 出现RC 一直跳,然后还能切换自动返航,应该是失控保护没设置好,设置好了不能出现RC 哦,

网友:
NND我以为直升机烧钱,但是直升机炸了还有东西在,FPV说没就没了,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简单啊,先手动起飞,到个50米高度了打开红外平衡,然后不动摇杆,看机子是否水平地飞下去,如果机子不拐弯、不掉高度,说明天气适合用红外平衡;
飞出去200米后,把开关打到自动回航(独眼龙V5.0是旋钮开关),看飞机是否自己转弯掉头回来,如果有这个动作了,就能确定机子的电子设备工作正常。机械设备的话要靠自己检查了,比如舵机摇臂是否结实、螺丝是否有松动、拉杆是否正常等等。
有一次阴天我在家附近飞,一开红外平衡,飞机就开始俯冲,说明这个天气不能开红外平衡,那自动回航肯定也就失效了,所以只能目视着飞两圈,然后收拾东西回家。勉强飞行只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楼主节哀,jj留电话没,说不定还可以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