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能的老支青来看看这东西能修理吗

楼主(2011-04-21):
捡到一个废吸尘器,吸车里的尘土很好。就是风轮坏了,这风轮是固定在电机轴上的,由于螺丝松动而磨坏了风轮中间的孔,照片中的是我把磨坏的铝片锉掉了的,实际孔的大小应该配合电机轴的,现在想用小铆钉补一圆片上去再开个孔固定在轴上,这东西转速很高,不知道平衡能不能调的过来。请老支青指教。

网友:
还用老知青吗?我也下过乡.1974年下乡的不知老不老?

楼主:
呵呵,差不多,我比你早一年下乡。

网友:
才50出头就叫老 :loveliness:

网友:
呵呵,我这个小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吧~你去找个一个毫米的钢板,加工出来外圆然后用氩弧焊焊到你哪个零件上,然后上车床找下同心度钻孔(这个是避免在高速旋转时工件不同心产生的颤动),然后装上就行了,氩弧焊基本上10块钱搞定,车床我说不上来,毕竟找正比较麻烦,真正加工不贵。

网友:
吸尘器我修理过很多,特别是电机部分。(我有电机动平衡机)。但是风叶是不能维修的,只能换新件。修理过的风叶你过了动平衡关,也过不了风平衡关。只能是放着看,不能用。你强硬上,也过不了噪音关,最后还过不了寿命短这关。

楼主:
谢谢老支青指导,今天修好了风叶,装电机上盖上风叶罩,用调压器慢慢加电压试机,吸力很大,没什么震动,就是那声音听了很难受,只加到180V,准备装上去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