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环奇708四轮平衡问题

楼主(2011-04-21):
有一个轮毂坏了,修复后又发现4轮平衡总是调不正,不能跑直线。好像是传动机构不顺。
搞不懂该修哪里。请高手提些建议。
谢谢!

网友A:
跟后轮转向有很大关系,建议把后轮转向给锁死

网友B:
环奇的车非常冷门,环奇专门生产玩具级别的,模型的话质量就差很多,不如恒龙的

楼主:
它的买点是四轮驱动四轮转向,没想到还有问题。恒龙对应级别的是什么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恒龙这么大的车只有1:18的小电卡,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买过就闭嘴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

网友E:
LZ多查一查找点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