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Futaba新出的T6J是什么S-FHSS制式的,和FASS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4-21):
Futaba现在新出的T6J是什么S-FHSS,其他的2.4G设备是FASST,这是么意思?有啥区别?

在速度和稳定性上有什么区别,请回帖来点有建设性通俗点的东西,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明白,貌似还没开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貌似还没开卖吧?
有了,淘宝上最低价,飞越的930.

网友B:
由全频段变为频点了对其它遥控更加友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全频段变为频点了对其它遥控更加友好些
多谢,不知还有其他作用没

网友:
又出新东西了~~这才半年啊~~

网友:
应该说性能反而下降了,但是估计通用性更好点,容易被山寨,个人感觉,不过我也不懂

网友(2011-06-08):
FHSS is just the type of 2.4 technology Futaba uses. (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Futaba only have two systems, both are FHSS. (Required by certai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to use 2.4ghz.)

FASST is their trademarked system. All the air radios except 4YF uses it. 3PM/3PK/3VC/3GR/4pk are all on this system as well. The air and surface Rx have different GUID/protocols and are not compatible.

sFHSS is the budget system for the PL/4YF line. I believe the air/surface receivers are interchangable between air/surface radios on this system.

As for latency etc/ you'd have to get an official statement from Futaba. Or find someone with a lot of testing equipment

网友C:
以前在飞场很多朋友都有个习惯,基本都会看看有没有使用FUTABA控的朋友,特别是10CG。
信号强大到毒辣
现在改用SFHSS了,比较温和。T6J还有双向传输功能。

网友:
新东西出来都比较贵,等半年后价格会趋于稳定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接收机是不兼容的, F在这点上很不厚道, 最好8FG起

网友:
标题

策略!
哪有什么温不温和,SFHSS,FASST都是FHSS制式。
SFHSS低端型号用,接收卖300多
FASST中高级用,接收500起
如果通用了,谁还去买FASST的接收,800多的6108他去卖给谁啊?

网友D:
因为不通用, 你现在的接收以后升级控了用不了, 麻烦在这里

如果通用了, 那从一开始自然就不会有卖300多和500多的区别啊, 思路放开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不通用, 你现在的接收以后升级控了用不了, 麻烦在这里

如果通用了, 那从一开始自然就不会有卖300多和500多的区别啊, 思路放开一点

所以要把低端拉开价格差,否则中高级怎么赚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所以要把低端拉开价格差,否则中高级怎么赚钱啊?

你说的没错, 这都是市场策略, 但是无可奈何, 我早就说遥控器业界是个不求上进混吃等死的业界

我只是觉得从楼主一个初级用户的角度来看, 知道这两者不兼容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没错, 这都是市场策略, 但是无可奈何, 我早就说遥控器业界是个不求上进混吃等死的业界

我只是觉得从楼主一个初级用户的角度来看, 知道这两者不兼容是有必要的

当然这也是有利有弊的,这样分开低端和高端制式以后,初学者可以花更少的钱先从低端玩起,不用话大价钱去买接收,对初学者是有利的。
但使用中高端控的人就占不到这个便宜了。

网友(2012-11-24):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飞场很多朋友都有个习惯,基本都会看看有没有使用FUTABA控的朋友,特别是10CG。
信号强大到毒辣:em2 ...

你的意思是futaba的功率大点么?会干扰其他2.4g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