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烦恼的震动,快要崩溃了... ...〓4月24日更新,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1-04-21):
2个星期前了的事情,FY450SPORT在低空刷盘子把飞机炸了。。。如今修好了,却发现飞机有不明的震动。

炸鸡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8949

炸了之后换了下面的东西,总之该换的都换了!:

大齿、主轴、横轴、尾轴、副翼杠、大桨、尾桨等都换了,也换上了新的飞越一体主轴固定座,尝试了无旋翼头空转(就是只插如主轴),发现并没有震动。,但是发现在转动过程中,大齿有轻微上下运动的情况,不过以前也有,感觉不是这里引起的!

把旋翼头装上去不上大桨,发现旋翼头有点轻微左右晃动的情况 (从正上方观察),以为是旋翼头问题 ,于是我就换新的翼头,发现情况依旧。

现把桨做了平衡,装上飞机试试,发现飞机在起飞前后脚架出现强烈的震动。。。。

真是烦死了。。。害我3个星期没飞了。。。郁闷到爆!!!

------------------------------------------------------------------------------------------------------------
------------------------------------------------------------------------------------------------------------
4月22日中午,回家吃饭过后,马上把新的玻纤桨平衡,换上。。马山测试!
结果一样晕倒,震动依旧!!!!

没办法只能再拆。。。顺便发点视频给大家帮忙看看!
编辑中。。。。
先来个主轴空转,感觉没有异常!!

再来个主轴+旋翼头不带大奖夹空转,发现旋翼头顶部那个孔在晃动,但是旋翼头是新新新新新的哦!!!

再上一个不带桨的空转!!!也是明显感觉旋翼头正晃动。。。唉~~~~我投降了。。。

现在就只剩下主轴固定座没有更换了。。。。那可是我新买的FY一体主轴固定座啊~

----------------------------------------------------------------------------------------------------------

4月22日,本想者会不会是轴承问题呢?但是那个飞越一体化主轴固定座是新的哦。估计也不该是这里出问题啊!
于是把最后一个,也是新买回来的富丽旋翼头(T头)换上,就更换感觉来说,就已经比飞越的虚位要小一点,再把旋翼头固定螺丝一拧紧,感觉不错,当晚在家里少试40%油门,晃动消失了!!!
但是,为了能确保飞机回到确定不再出项晃动,当晚也没有再去尝试飞行了!
4月23日、24日,在外场各飞了4个起落,一共8个起落!!!我可是刚刚回来的!!!
23日,开始那个电池发现飞机在50%油门左右有轻微的晃动,但是起飞后,晃动消失,原因不明,也没有去找!
之后继续飞,包括24日,飞机已经没有晃动了,非常平稳,难道飞机也要磨合?
结论:飞越旋翼头虚位造成、我还有2个新的飞越旋翼头??用来干什么呢??
上图吧!!!附已更换9257图!

这个好用

这个好用

这个好用

这个好用

更换好旋翼头

更换好旋翼头

新买的9257

新买的9257

布线

布线

锁的不错

锁的不错

9257体积切实大,比922大一倍!

9257体积切实大,比922大一倍!

网友A:
T头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头变形了

T头换新的了,问题依旧!

网友B:
换个旋翼头吧,有时候检查不出问题,有可能是桨夹的问题.或者日字框.

重新看了视频,第二个视频结尾的地方看了,好像是转速有点不够,有可能是电池原因,炸过的,或者说油门曲线的问题.

网友C:
检查尾皮带传动对转齿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旋翼头吧,有时候检查不出问题,有可能是桨夹的问题.或者日字框.

重新看了视频,第二个视频结尾的地方看了,好像是转速有点不够,有可能是电池原因,炸过的,或者说油门曲线的问题.

没办法,再换一个别的品牌的旋翼头试试!!!!
电池是用没有炸的!!!
油门曲线是之前用的,0    40    65   85   100

网友D:
转速跟不上。造成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皮带传动对转齿组件。

检查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跟不上。造成的。没事~~

转速跟不上??不会吧?油门65%悬停位置了,不会太低了!!!
如果转速底,那应该点头才对的啊!

网友E:
一点点往上装零件,装到哪个有震动了,排除就是了

网友F:
中山哥都会刷盘子了,顶

网友G:
感觉是小齿盘那个中心柱的问题,你看看,大齿盘转起来上下晃也应该是那个问题

网友H:
桨动静平衡做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山哥都会刷盘子了,顶

又不是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是小齿盘那个中心柱的问题,你看看,大齿盘转起来上下晃也应该是那个问题

好的,我看看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桨动静平衡做好了吗?

已经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点点往上装零件,装到哪个有震动了,排除就是了

对,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I:
我的也是脚抖,降低螺距就好了

网友J:
我这么没看出来震动啊 比我的好多了 我的震动直接忽视···照样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脚抖,降低螺距就好了

这样?那我也降一降!不过炸机前就是这个螺距,按理也不是这个问题,我的悬停螺距才5.5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再换一个别的品牌的旋翼头试试!!!!
电池是用没有炸的!!!
油门曲线是之前用的,0    40    65   85   100

油门曲线是和螺距曲线配合的.你油门的前2点可以每点再加10.旋翼头,最好用亚拓的吧.

网友K:
折腾,这是飞机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么没看出来震动啊 比我的好多了 我的震动直接忽视···照样翻

你不是吧?够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是和螺距曲线配合的.你油门的前2点可以每点再加10.旋翼头,最好用亚拓的吧.

那就是油门要0   50   65  85  1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折腾,这是飞机玩人!

感觉是啊!!!!

网友J:
钟山大叔 我也不想让他震可 可他就震这么办 反正尾巴不晃我心不烦 就肥呗 也没觉得哪里不爽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钟山大叔 我也不想让他震可 可他就震这么办 反正尾巴不晃我心不烦 就肥呗 也没觉得哪里不爽 呵呵

不是吧?我看着就不爽了,怕飞着飞着无故给我炸了!!!或者空中解体。。。。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油门要0   50   65  85  100吗?

0 60 75 85 100看看

网友L:
回复 楼主:

螺機拉杆有虛位問題,把他換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 60 75 85 100看看

好的,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螺機拉杆有虛位問題,把他換掉吧!

好,今晚检查检查!!!!

网友:
检查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L:
螺機拉杆有虛位問題,把他換掉吧!

应该是正解。

网友:
不懂帮顶!!!我的比你的震动厉害几倍!

网友:
我的机震动比你严重得多,照飞!

楼主:
昨晚再把一个新的旋翼头换上,之后上桨一试,马上晕倒,还是震动。。。。
今天早上起来,非常郁闷的看着飞机,突然发现了一点奇怪的问题。
发现大奖夹里的桨前端的空寂貌似有点问题,上图吧!!!
现在初步认定是桨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上班来了,回去再换新的桨试试!

注意看桨前端的空寂

注意看桨前端的空寂

注意看桨前端的空寂,空寂长度不等

注意看桨前端的空寂,空寂长度不等

于是马上拆下大奖,用手抓紧

于是马上拆下大奖,用手抓紧

先把尾巴对齐

先把尾巴对齐

很雷人的发现大桨的桨孔竟然不在同一位置,相差有1--1.5毫米的距离。。。。

很雷人的发现大桨的桨孔竟然不在同一位置,相差有1--1.5毫米的距离。。。。

网友M:
上碳纤桨,一直都这么飞,这个东西就别省了,玩飞机的没几个能省油的

网友N:
这孔距差得太离谱了  偏了又一个毫米吧。。。。话说你的手好白。。。。

网友:
是这个原因吗!我的是尾巴震,新换的叁轴,也没彻底解决。

网友O:
之前你用的是这副桨吗?再换副试试!
=da!

网友P:
检查一下旋翼头上的所有球头有没有松动的,在看看尾巴上的虚位正常吧,尾桨夹里的螺丝有没有松动,只是建议不知道对不对,看看日子框和中联链接的地方螺丝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碳纤桨,一直都这么飞,这个东西就别省了,玩飞机的没几个能省油的

我那是玻纤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之前你用的是这副桨吗?再换副试试!
=da!

炸了之后才用这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孔距差得太离谱了  偏了又一个毫米吧。。。。话说你的手好白。。。。

就是嘛,这质量也太...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不确定,晚点回去换新的桨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检查一下旋翼头上的所有球头有没有松动的,在看看尾巴上的虚位正常吧,尾桨夹里的螺丝有没有松动,只是建议不知道对不对,看看日子框和中联链接的地方螺丝有没有松动,

多谢提醒!!!!

网友R:
会不会是马达固定螺丝没对称?

网友:
 天啊~ 这飞机炸后好折腾人啊!~~~  我飞过d01,抖尾巴的调试就已经把我搞到头爆了! 何况是450! 虽然我对450什么都不懂,但还是要同情一下lz!: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R:
会不会是马达固定螺丝没对称?

不会啊,已经对称了!

楼主:
4月22日中午,回家吃饭过后,马上把新的玻纤桨平衡,换上。。马山测试!
结果一样晕倒,震动依旧!!!!
没办法只能再拆。。。顺便发点视频给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S:
飞越的中联弯点正常·····!!!   还有脚架间歇性抽动可能是中联没锁紧     前皮带轮太紧的话也会震动

网友T:
平衡大浆看看,如果还震估计是主轴轴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飞越的中联弯点正常·····!!!   还有脚架间歇性抽动可能是中联没锁紧     前皮带轮太紧的话也会震动

飞越中联弯点是正常的????
中联已经确定锁紧了,,皮带松紧也按照说明书的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平衡大浆看看,如果还震估计是主轴轴承问题。

没办法,晚上换个冰人推力轴承看看!

网友U:
主轴空转很好啊

一定是旋翼头问题。
但是中联还是T头就拆了才知道了。
细细拆了一定知道问题所在的。

网友:
不要折腾了,直接换无副翼

网友V:
横轴胶圈换了没?换胶圈先上点油才好,低转速T头小量摆动属正常(亚拓的也会)
尾桨炸了,尾轴换了没,这个影响不小的

网友W:
跟LZ一样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就这么飞吧  不是很厉害就凑合了吧 我的是T头有问题

网友X:
被飞机玩了,我现在对450震动以无视(不要太离谱)现在450基本是电直的入门机,我最多一天炸5次,要是象楼主这么折腾,我早崩溃了,没屌事的,该打胶打胶,修好就操,除非你现在基本不炸了,那就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定是旋翼头问题。
但是中联还是T头就拆了才知道了。
细细拆了一定知道问题所在的。

中联已经换了几个新的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V:
横轴胶圈换了没?换胶圈先上点油才好,低转速T头小量摆动属正常(亚拓的也会)
尾桨炸了,尾轴换了没,这个影响不小的

胶圈都换新的了。。。。3轴都换了!也是一样晃动,唉!!!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跟LZ一样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就这么飞吧  不是很厉害就凑合了吧 我的是T头有问题

你够恨,我就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X:
被飞机玩了,我现在对450震动以无视(不要太离谱)现在450基本是电直的入门机,我最多一天炸5次,要是象楼主这么折腾,我早崩溃了,没屌事的,该打胶打胶,修好就操,除非你现在基本不炸了,那就精修

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找不到原因,总是不顺心~

网友Y:
看中联转起来好像有点变性了  山寨配件全新也不一定就没问题  检查下中联和主轴之间有没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Y:
看中联转起来好像有点变性了  山寨配件全新也不一定就没问题  检查下中联和主轴之间有没虚位?

检查了,没有虚位!!已经换了几个中联了!

网友:
尾桨夹T头镙丝炸尾桨或曲了,这个我试过

网友Z:
LZ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Z:
LZ要求太高

我怕飞下飞下就空中解体自由落地。。。。

网友:
换下尾中联试试

网友:
加一个中联保护器,稍微上紧点试试

网友AA:
主轴承检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主轴承检查了没

是新的一体主轴座来的!

网友AB:
引起震动的可能性很多,很多检查项目新手自己是查不准的,还是找个高手帮你调吧~

网友:
那换全新YT悬翼头

网友AC:
检查3轴了吗?主轴,旋翼头的横轴,带带动皮带的那两根轴,是两根哦,齿轮有没有变形,主轴固定环有没有锁紧?要把主轴往上拉才锁哦。,,,我最怀疑的是主轴固定座《非固定环哦》螺丝松了,新的配件都没有螺丝胶,很容易松。还有电机的螺丝可能松了,要么就是电机固定座螺丝松了。主轴固定座与电机固定座最值得怀疑,记得上螺丝胶。有时候电机会炸松的哦,。希望能帮到你,我还没有正常起飞过。呵呵

网友AD:
    令人崩溃的震动  !  都会遇到!窒息查查! 总是有原因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检查3轴了吗?主轴,旋翼头的横轴,带带动皮带的那两根轴,是两根哦,齿轮有没有变形,主轴固定环有没有锁紧?要把主轴往上拉才锁哦。,,,我最怀疑的是主轴固定座《非固定环哦》螺丝松了,新的配件都没有螺丝胶,很 ...

上旋翼头空转都没问题,现又怀疑是桨夹,今晚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令人崩溃的震动  !  都会遇到!窒息查查! 总是有原因的! 。。。

就是,让我遇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引起震动的可能性很多,很多检查项目新手自己是查不准的,还是找个高手帮你调吧~

单飞……没人带啊!

网友:
有可能平横杆 移位子了

网友AE:
把尾桨配平一下,震动有可能是尾传递过来,尾支炭杆要上紧,

大齿中心座,单向轴承,单向轴管座平顺不?

脚架换个硬一点的
其实中联稍微弯曲飞起来是不会影响大震动,
还有,球头扣太紧,皮带太紧会有震动.

网友AC:
如果lz都不是之前我说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日字框那里了,副翼长度一样吗?日字框的球头扣有可能扣错了,日字框扣球头的地方长度刚好是反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让我遇上了……
      啥子哦!都遇到过的喔!  看这段故障视频(450*MB)! 。。。                                                                                                    这段是排除480的震动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头换新的了,问题依旧!

横插T头的那个螺丝上紧了没有?
其实飞越T头的那个孔开的大了点,插上主轴后虚位有点大,晃动由此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把尾桨配平一下,震动有可能是尾传递过来,尾支炭杆要上紧,

大齿中心座,单向轴承,单向轴管座平顺不?

脚架换个硬一点的
其实中联稍微弯曲飞起来是不会影响大震动,
还有,球头扣太紧,皮带太紧会有震动.

单向顺滑,平顺!!!!其他都检查了正常!!!
所以才烦恼!!!

网友AF:
引用 网友U:
一定是旋翼头问题。
但是中联还是T头就拆了才知道了。
细细拆了一定知道问题所在的。

中联 和 T头 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称呼吧?
我是一直都认为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图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如果lz都不是之前我说的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日字框那里了,副翼长度一样吗?日字框的球头扣有可能扣错了,日字框扣球头的地方长度刚好是反的哦

谢谢提醒,等下检查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中联 和 T头 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称呼吧?
我是一直都认为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图中的:

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吧!!!!

网友:
标记下。。。震动的比楼主那要厉害,能飞一直没有管。。。。
下次要调的时候看看楼主的帖子。。。。

网友:
震动已经很小了 我450都是晃动上天

网友:
还没有解决呀,你把主轴承坐的螺丝都取下来,在从下到上的顺序上,就可以解决。

网友AG:
这个原因还有可能是两侧板不对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这个原因还有可能是两侧板不对称引起的

昨换了富丽T头…晃动消失……稍后测试再更新!

网友AH:
震动最好是没有,带着震动飞行轴承会死得很快。找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很恼人,对我们的毅力是个严峻的考验,曾经被450很多次的折腾,但是搞好后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我的经验:主旋翼中联用非耐的就可以,但是尾桨中联一定要用亚拓原厂的。

网友AI:
不上尾皮帶, 上大漿再試, 震动可能由尾部傳來!

又或且先開抬打打庥雀, 松一下, 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H:
震动最好是没有,带着震动飞行轴承会死得很快。找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很恼人,对我们的毅力是个严峻的考验,曾经被450很多次的折腾,但是搞好后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我的经验:主旋翼中联用非耐的就可以,但是尾桨 ...

好的,谢谢!非耐的中联与飞越SPORT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不上尾皮帶, 上大漿再試, 震动可能由尾部傳來!

又或且先開抬打打庥雀, 松一下, 再修

麻雀?我总是当书(输)记的,学费交太多了!

网友:
我对飞越的旋翼头组件是失望了,450PRO一直有震动和不跟手的问题,换了2套飞越的旋翼头都一样,最后换了YT的,就好了。其实就是差在金属件的精度和硬度上,还有就是轴承孔有微量的偏差,导致拧紧后轴承不顺滑。

网友AJ:
可能是两个原因,中联的螺丝需要上紧,用手晃不能有虚位,向位器最好换个和轴配合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可能是两个原因,中联的螺丝需要上紧,用手晃不能有虚位,向位器最好换个和轴配合紧的。

同意!!

网友U:
如果ALZ的好了就说明FY的精度差了点点。
可能ALZ的中联和主轴更精密吧。
冰人有出飞越sport中联保护器。
可能可以把中联夹的更紧又起保护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如果ALZ的好了就说明FY的精度差了点点。
可能ALZ的中联和主轴更精密吧。
冰人有出飞越sport中联保护器。
可能可以把中联夹的更紧又起保护作用吧。

好,回头搞一个试试!

网友AK:
我的以前也有过最后机子掉水里后我拆了所有能拆的看看有没有烧毁什么时  无意中把马达拿在手里空转 靠终于知道我机子的震动原因了  所以建议你把马达下了拿手里用另一只手使劲转下看看 马达的那根轴棒有没有弯曲!!转的时候连马达齿一起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的以前也有过最后机子掉水里后我拆了所有能拆的看看有没有烧毁什么时  无意中把马达拿在手里空转 靠终于知道我机子的震动原因了  所以建议你把马达下了拿手里用另一只手使劲转下看看 马达的那根轴棒有没有弯曲!! ...

已经查了,因为刚换了个3500KV的马达!

楼主:
更新完毕!!!问题已经找到!!!

网友:
 不懂,给我看迷糊了 盯着看有点催眠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更新完毕!!!问题已经找到!!!

说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说说问题?

在一楼有说明!

网友:
我的飞机比这个震动大多了   还是照样翻~~~~

网友:
那么再深入点下去

kankan飞越旋翼头哪里de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