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GPS怎么用??

楼主(2011-04-21):
无人机上的摔坏的!这个还完整!怎么用???高手说说!

网友:
你捡到的吗

网友:
哦 你只是捡到GPS的天线

网友:
只是个有源天线而已,安个插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这只是个 GPS 信号的接受陶瓷天线!   无信号处理电路! 做个钥匙扣吧!

楼主:
回3楼的话!就是想用这个天线!

如何接插头!飞机的飞控全套电路我都有!不想用!太重!垃圾一堆!
就想把这个天线用一下!

网友:
这个是有源的天线,你把里面的两根线接到你的GPS模块的天线口上就行啦,前提是你得有GPS模块!!

网友:
40块买个全新的有源天线好过  无源的 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