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高手进来切磋切磋,一个关于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1-04-21):
现有仪表车床金宝0620,因工作需要要主轴转速达到3000转,本身用的是锥形滚子轴承32207/32208.发热太厉害了。能达到200度。
请问各位高手 ,有没有一种能和这种轴承性能差不多,又能承受高转速的轴承

网友A:
最后两张图有点恶心...

网友B:
角接触轴承

网友:
正常的话,不应该发热。

保养一下,重新调整。
球轴承不易调整轴向跳动。不建议使用。。。。

网友:
^_^      生化危机版的床子

网友:
这转速也太高了最好不要长时间用,受力面上用铜瓦,保证供油,没油死的快快

网友:
油循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两张图有点恶心...

不要恶心,锦衣玉食的生活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但脏累的工作也是必须有人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接触轴承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继续用吧!自己没法改,硬要改太麻烦,不合算!改的话不能用深沟球轴承,它不能承受仪表车轴向力,只能用角接触球轴承,要用两对4套,两两相对,还只能承受小的轴向力,原仪表车使用的锥形圆柱滚子轴承是较经济的,改的话要改主轴、轴承座等,很麻烦,还不一定可行!至于加滑动轴承、加油循环就更不经济了,一台仪表车多少钱?1000元左右,一套油循环多少钱?工钱都不够!你是开工厂赚钱的!所以建议买好的仪表车和轴承,加强使用和维护,多备轴承,适当备用仪表车,其他没必要折腾!

网友:
一句话,继续用,坏了就换轴承!

网友C:
角接触轴承可以

看你是加工木头的吧?也许不需要多大的强度

网友:
还有,如果产量大的话,你的倒顺开关不经济,建议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接触轴承可以

看你是加工木头的吧?也许不需要多大的强度

好像是铜件!黄铜和紫铜!:loveliness:

网友:
建議改裝冷卻系統
又或者  找下陶瓷軸承

一、  陶瓷軸承的應用領域

1.高溫設備中的傳遞置
Si3N4陶瓷(全氮化矽滿珠軸承)在800℃時,強度、硬度幾乎不變,而軸承鋼超過120℃時硬度明顯降低。
2.高真空領域
利用Si3N4陶瓷的自潤滑性可以解決鋼質軸承使用潤滑介質造成的真空污染。
3.強磁場環境
在強磁場環境中由於鋼質軸承自身磨損下來的金屬微粉被牢牢地吸附在滾動體和滾道面之間,將造成軸承的提早撥落損壞和噪聲的增大。解決的辦法也是使用陶瓷軸承。
4.化工機械設備、食品、海洋等部門
陶瓷軸承可以解決腐蝕問題

网友:
轴承位加强制水冷散热器

网友:
可以打扫干净一点的啊

网友:
楼上正解,工作不分干净和肮脏,关键是保持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我们实习过车工,每天用完机床师傅都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铁屑,和油污都清理干净,把机床擦一遍,检查设备情况,一是保证设备正常,也给第二天工作带来一个好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