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1:8的甲醇车可以改汽油发动机。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21):
我现在有一款1::8的甲醇遥控车94763,但是我感觉甲醇
发动机
容易熄火,还有就是高温了就发动不了。让我很不能接受。玩也玩不尽兴,所以很不爽,想买个汽油发动机来改装!
跪求高玩们指点啊....

网友A:
目前好像还没有适合1:8车型的汽油机啊

楼主:
这样啊,为什么甲醇机那么喜欢熄火啊,还有跑了一会高速就不好点火。主要是看到油都不进去

网友B:
1比8的甲醇车如果改装汽油的话,视乎不太理想,对机械部位要求很高,四斤多重的发动机会让车子承受不了

网友C:
我用HL改过,不过没甲醇机暴, 用连条区动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你们的参与

网友D:
给甲醇机头加风扇
或者自制油冷缸套,搞油冷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像直升机发动机一样 。上面套个小风扇。。

网友D:
邮箱要加压
还有要增加风冷

楼主:
怎么弄 说说 谢谢

网友E:
车调稳定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说实话,无限的小车..扔了吧....即使你成功的改了汽油机...可是这个车架没那么坚固啊

网友F:
真的没有必要换.
解决发动机状态是正解.
建议清洗化油器、查密封情况(重点油路)、选择合适火头、合适燃料。

网友G:
老外有人改过,是甲醇机改的,不是换发动机的

网友H:
记得以前出过4冲程的,但没出过汽油的,去年小日本出过甲醇机改汽油机的

网友I:
我做的
自制燃油1比4的遥控车请大家欣赏我要卖车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zODY0NzU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NTA2OTU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2MzI3MDU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1NTI2MDYw.html

网友C:
部车好像没差速的

网友J:
还是没调好

网友K:
之前有模友用S50的车架改BAJA的引擎,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L(2011-09-20):
甲醇机可以改汽油机的,不过要动些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