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开槽问题

楼主(2011-04-21):
怎么开啊?用什么工具?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 。能开出槽什么方法都行啦。。用刀子刮个三角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
亦刀切之

楼主:
怎么切出45度角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潜水不够

很多帖子都有  自己去搜

在这我简单的说一下  看你能不能理解了

1:用比较长的尺子(最好是钢的)压在需要开槽的KT板上
2:KT板放到桌子的直边上
3:预留一些距离(大概5MM左右) 用锋利的刀(一定要锋利 不然切出来很难看)沿着钢尺用45°开始切

如果还是不懂。。。 再潜水潜水潜水把0 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916&extra=page%3D1去看这个帖子    作者说的很详细  很适合新手

楼主:
理解了 谢谢ls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带45°角的烙铁烙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烙铁我试过  不过好难掌握   我觉得还是锋利的刀片爽~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KT板切割问题,等研究好了估计估计可以切

网友:
手术刀片

网友:
LS的也真能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