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家进来 帮忙

楼主(2011-04-21):
大家帮我看看 我感觉我的飞机 尾巴有点奇怪 不像是一般的金鱼尾 我感觉可能是
舵机
有问题 我这个是 很久以前买的 银燕9257 用起来 感觉怪怪的 加油门 的时候 尾巴就会抽动 而且转速高了以后也是这样 大家帮我看看 可以吗谢谢各位了 声音也有点怪怪了 我怀疑可能跟
电机
有关系 电机是 GL的 电调是 好盈40

网友A:
沙发,手机帮的,看看不到视频!

网友B:
地板,中山哥牛啊。

网友C:
感度高了

网友:
感度 最低的时候55 再低就要不锁尾了,

网友D:
是不是尾舵机行程小了啊你看看 打到最大舵 滑块能不能到两头···

网友E:
 你仔细检查下啊,你用手轻轻搬住尾舵或者按压一下舵臂打舵,看看他是否抖舵,这现象见过了!

网友:
行程没有问题... 感觉不是 正常的 金鱼尾 很奇怪 尾舵机 就用过一次 就放着了 最近才飞的 不知道怎么了 感觉随时都要锁不上一样
、

网友F:
中山哥哥沙发给我 坐坐呗!

网友G:
下次要抢

网友:
才多久没来 这里 都TM 是抢沙发 前排的了,我了个去,

网友H:
中山兄24小时在电脑旁估计

网友I:
原因很多,帮你顶

网友J:
转速低了

网友K:
尾巴左右摆动一般是感度原因

网友L:
象是感度太高了,降低感度试一下。
然后检查尾变距是否顺畅,变距行程大小,尾浆各螺丝是否松动,整机震动是否太大,按照这个思路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C:
不是感度高就是尾巴有虚位 或者球头扣太紧 放久了不飞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G:
我是来学校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