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配个电机

楼主(2011-04-21):
请教个配置,2S6000MH-25C串联为4S6000MH,总电流是150A,配好盈125A的电调,请问应该配多大的KV电机,和多大的浆?我的是300元黄色65CM的船。

网友:
多潛水、多挖墳,可得結果。。。

网友:
冰轮3670 KV2475 9T 442桨

网友:
好盈有125A的??

网友:
必须的 B36

网友:
4S O艇的话跑9T 最少5538  船调好的话5840爽跑!

网友A:
随便说说“黄色65cm的船”各位高高手就可以说出配置了。真是山外还有那个山啊!

网友:
LS 的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说说“黄色65cm的船”各位高高手就可以说出配置了。真是山外还有那个山啊!

因为之前老早就聊过LZ那条船了,所以随意说了下,下次顶贴会注意告知大家,先把船的来龙去脉表述一下,我这儿还有聊天记录,不知LS各位是否有兴趣观摩下

网友:
就是那种65cm电O?

网友:
不是我的那种,是那种的哪种?

网友:
电池、电调、电机、浆他们应如何配置才适合,对不起我是菜鸟,请教了

网友:
首先船型决定电机、电机KV值决定电池的容量和电压同时也决定了电调的A数,最终的调试决定浆的大小。

网友:
上图,想跑多快.

网友:
4S的话可以装的电机很多了  ETTI B36 ETTI  B29   TS的2220 1540 1530  豹子的电机 冰轮等 KV一般都在2000-2500上下 浆么就看你用的电机和你的调教了 这些电机一般都能上到435-439

网友:
3S 的 上多大电机呢 浆 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