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飞魔士450这飞机做工怎么样?

楼主(2011-04-21):
想问下大家飞魔士450这飞机做工怎么样?

楼主:
还有就是皮转直驱和轴转版在飞行上哪个更有优势,更节省维修成本?

网友A:
传动部分结构越简单,效率就越高,维修也更方便。

楼主:
您指的是皮直更容易维修是吧,效力也不差的?

网友B:
轴传效率高维护麻烦

网友C:
大体可以.细节做的一般.我的新机拿回来换了几个轴承.皮带的省钱

网友D:
轴的可靠,传动好,但维护麻烦,炸鸡成本贵。皮带的相反。
我在论坛搜索飞魔士的帖,好像反映都是说不怎么样的哦。

网友E:
这个品牌传说中还是不错的!

网友F(2011-07-19):
我现在就是用飞魔士的皮传动,说说感受吧。
1.飞机配件相对亚拓便宜很多,新手会正常炸机,所以这个也是你选航模的关键条件。
2.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电子设备都是用固朗的,最近刚刚换了亚拓的设备,感觉飞机
飞的真的挺好的,所以,飞机的硬件是一方面原因,重要的是看你用什么电子设备。
所以,如果资金上没有什么困难的话,还是推荐上亚拓,毕竟是大牌子嘛,如果资金不充足的话,
可以考虑上飞魔士,一点都不耽误飞行,前提是最好上好一点的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