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型电池你们用过吗.有图

楼主(2011-04-21):
发现淘宝有家模型电池.看销量还可以.模友有人用过吗

楼主:
拿来跑船

网友:
我在用,感觉他的C数要减5.。不够也对得起价格了!我用4000MAH 11.1V 20C 飞450悬停超过13分钟。
顺便说句。楼主重庆的?给个联系方式啥时候一起跑船啊。

楼主:
恩 重庆的QQ184495823
电池容量啦

网友:
4300 25C我也有。不过还没下过水。拿来让3674操的

网友:
飞450悬停超过13分钟。
说明容量就算虚标也不多!

网友:
我晕死你帅哥。。。你QQ拒绝加人!

网友:
我和我周围的朋友都买了不少,娱乐绝对够用了 海陆空都用它

楼主:
你QQ多少啊

网友:
现在和大跃进年代实际差不多,浮夸风盛行  而且堂而皇之的

网友:
见过未试过。。。。你做小白

网友:
25c就等于144秒放电完毕!!!!!!!!鉴于浮夸风盛行,200秒放完。。。5个循环后。。。不涨就等于你中了**头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计算放电时间的  200秒==3分钟多点  就4300MA容量电池 没虚标的话玩船也就这个时间

楼主:
你说的放玩应该是 放到保护吧  锂电你们保护在几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就等着让他怀孕吧

网友:
这电我无用过。。但凭感觉。一分钱一分货。。玩船的对电池敏感。。。玩飞机的对电压敏感。。无可比性。所有电池3,6保护。都不会涨,如果涨就肯定是翻新电了,,,,4300毫安假设3分钟放完电,等于持久140a放电。迅间就更高了。。6mm的蕉头是顶不住变成发热丝了(6mm标称100a),焊锡也会融化的。。。我试过有块5000电跑刚好4分钟, 融锡,烧120a电调。。。。电池回家冲进4500左右,30c的电池当然没事。。。。别用飞机十几分钟的放电来衡量电池的好坏。。。。玩船玩得就是电!!!

网友:
玩船要持續大電流的!

网友:
用来飞飞机等电流不太大的可以,容量没虚标,但C数绝对要减5C,同意LS有位兄弟说的,我买了2块,试验过。跑船还得要真正大C数的

网友:
29085302等你+我

网友B:
我查了3674 1840KV的最大电流是80多A,等下了水看怀孕不就知道如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3674 1840KV的最大电流是80多A,等下了水看怀孕不就知道如何了。

电机带负载工作电流不等于厂方的标称电流,厂家是上多少V电压量的电流?,你是用多少V工作的?

网友:
使用者说话

这么说吧,我买的两块3S 1500的是为飞机准备的,我飞XXD 2208 kv1100 9060浆几个起落而已(近年来固定翼玩的少),我飞一般都是3.7几每片就下来,从不过放,完全凭感觉,就没飞到过3.6几的,电池正常
两块2S 2500的是为虾准备的,串联4S跑虾,速翔2040 kv2600 430浆,XXD 50A水冷电调,跑了也就几次,电池正常
我先买了一块3S 3900的,跑1:10短卡,好盈一郎60A+13.5T套装,就是3650 kv3300,跑了五次吧,动力很暴!车坏了N次,电池正常
然后用这块3S 3900跑X15,速翔3650 kv3930 435浆,下水十次左右,由于电流巨大,之前的T插都融了,后来换6mm防滑香蕉头,跑完电池温热,正常
再后来收了一块新的3S 4300红皮,X15换了飞高2858 kv3600带436.5浆,电流依然巨大,3900和4300的跑完后估计五十度(比之前3650时还热一些),大概各下水五次,依然正常,均没鼓
对于这个电池的价格来说,带给我的快乐绝对足够了 值!!!!!!!!!!!!

托与黑死全家!!!!!!!!!!!!

网友:
回楼上。。。你说的所有测试。。。模型都不是用电大户。。。也不是现今主流比赛级配置!。。。。玩玩可以。。。对比赛来说,入门都不到。。。

网友:
要测试就应该用一个可以三到四分钟烧完所有容量的设备。。。注意是所有容量,4300的电,,,用完还要冲进4300!测试才算标准!

网友:
我啥时候说我是在做测试了?
把自己的使用实际情况说出来大家参考罢了
我的3650kv3930 435浆跑X15,不带电池重1150g,3S 3900两分钟之内电池4.2放到3.7,第一次跑的时候,那时还是T插,直接融了
现在飞高2858跑,时间好像长一点了,不过具体没计时,但是电池温度好像比之前3650时还高些

网友:
锂电放电平台应该是4.2~3.3之间,放到3.7是放不完标称容量的
我一直用的DIY平衡充,B6一直闲置
那我再去跑一次,跑到3.3,回来再用B6充,看充进去多少
其实我每次跑一会就觉得差不多了,回来一量,刚好单片电芯电压3.7几,几乎次次都是,没有3.75以上的,也没有3.70以下的,不知道为啥感觉那么准
飞飞机也是
我的电调低压保护都是关掉的

网友:
好多电池的放电基本集中在3.9--3.7左右。。。好的就会高点。。。4300的电。。。放电1500开始就是3.7.。一直放到3500都会是3.7左右!3.6剩下10%左右就差不多完了

网友:
玩船开低保护是一中测试电池的方法。好的电池开3.7保护是一直可以用到电池的70%。。。。但差的电池就用不了30%或者跟本不能连续拉满油就会保护了

网友:
电流的大小和压降成正比的
我的两块红皮带载能力还行吧,3650kv3930满油门时3900这块的压降是每片0.1V左右

网友:
总之我觉得无论怎么都对得起他的价格。。。
个人感觉模型电池不能完全说1分钱1分货。。黑心商家赚钱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带负载工作电流不等于厂方的标称电流,厂家是上多少V电压量的电流?,你是用多少V工作的?

请问老虎  2快这种电池4300MA 2S 25C  并联跑 1540 5100KV  好赢120A  可以吗 会怀孕不 有多少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虎  2快这种电池4300MA 2S 25C  并联跑 1540 5100KV  好赢120A  可以吗 会怀孕不 有多少速度

并联两块当然比一块的性能高一倍。一块的结果也没有,何来两块。。并联对电机电调都没影响,,,,,

网友D:
两块并联太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虎  2快这种电池4300MA 2S 25C  并联跑 1540 5100KV  好赢120A  可以吗 会怀孕不 有多少速度

并联可行,只要不电池过放一般不容易怀上的,有多快就要看你是什么船体,什么轴系?什么浆?还有轴系的调教如何才能定~~~~~

网友E:
回复 网友F:

4000  3S  飞450  13分钟。。。。你这4000  3S 多重啊?

网友:
娱乐足够了,性价比高。

网友:
这电池我用过几条
试验下来放电不行要砬点
但用来娱乐或是用在不需要太高放电的车上来说。他的性价是最好的。。
当然船的话你要跑速度的话。。那就。。。。。。

网友:
4000MAH 11.1V 20C 飞450?你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00  3S  飞450  13分钟。。。。你这4000  3S 多重啊?

好像是28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块并联太重了吧?

他这还不算重。。他是7.4V并联

偶是2块11.1V 4300 串联。。。      船拿在手里沉沉的。。。

网友:
小心大肚子,全速5-10秒后看情况.

网友:
没用过 听说挺便宜的 质量如何不知

网友:
用过的人说也就罢了,没用过却一味的贬低,那是出于什么心态?
我说了,比赛另当别论;用做娱乐,一流!
我破百就打算用两块3S 4200 25C串联
FSD 3674 KV2370 或 KV1845
200A水冷

网友:
车上也用红皮

1:8短卡
好盈80A 3665
5300 30C 2S*2
很暴力!

网友:
放心买吧,不要比赛,平时跑跑绝对没问题,只是快递比较慢,我用过的才在这里发言。

网友:
到得了25C么?

网友:
电池太贵了,想玩舒服的话至少要备三个电池

网友:
我又买了三块五千以上的红皮

网友:
第一次看到

楼主:
我试用了2快 4300MA 2S  25C  串成4S跑了几次 还可以 就又买了6快

网友:
靠!这家电池涨价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块红皮3S1500MA,20C,调试了几次,还没上飞机飞过了,电池就坏了,有一组冲不进去,现在只有把坏的拆了,改成2S了,但是还是有一组很快就没电了.也许是我中"头奖了".

网友:
楼上的,你可以找卖家换哦,自己拆了就没办法了
我们这有个人买的红皮,电池出问题就寄回去了,卖家立即解决

网友(2011-06-21):
楼上的玩具可真多 羡慕嫉妒恨啊。。。那天看见了直接抢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