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XAircraft FC1212-S飞控控制的Y6,其中一只电机停止工作了,会有什么情况?

楼主(2011-04-22):
其中一只电机线没插,看看Y6 5个电机工作时候的情况。

网友:
那边有点吃力而已,看来不错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顶一下

网友: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Y6是不错的

网友:
这样可以飞,但是我想在空中如果有一下电机突然不转了,我想结果就只有..............

网友:
如果平面排开六旋翼,空中停掉一个电机,应该还能稳得着

网友A:
关键是空中停车后不会摔才好,我的四轴一次一个电机的桨飞了,立马倒扣下来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空中停车后不会摔才好,我的四轴一次一个电机的桨飞了,立马倒扣下来摔了

原理是一样的,只要负载能力达到平衡,6旋翼一般都可以在缺失一个螺旋桨后保持飞行。

网友:
不光缺桨、在缺桨的轴上吊一只电池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