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为什么我的KV3800无刷电机用在450上,好赢30A电调飞5分钟就过热保护了呢?电池是3S1P2200MA20C的,而为什么涵道固定翼用30A的电调却可以用上KV4800的电机呢?
难道涵道电机和直升机电机不一样的吗?
现在是这样的,我刚订购了一个好赢40A电调准备放在450上,原来的30A电调多余出来准备入手一个涵道固定翼,那原来的KV3800电机可以用在涵道固定翼上吗
我可能表达的有些繁琐,还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64mm涵道如果用4800rpm/V的电机,30A电调也一样是扛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mm涵道如果用4800rpm/V的电机,30A电调也一样是扛不住的……

你好,那我的30A电调要配什么电机才能用在64MM或70MM涵道上呢,再买个450用的3500KV电机可以吗?

楼主: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负载的关系,电直的桨大机子重而且还要带动尾桨,所以马达负载高,30A的电调就带不动3800KV电机,如果换成64MM涵道固定翼的话,负载很低,原来的3800KV电机用30A的电调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30A飞飞小固定,KT就行了

网友:
30A飞涵道,不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