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和变速箱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历经挫折昨天四号田宫底盘所有部件终于搞到手。接下来就要考虑用什么减速电机了,虽然此处是盲点但还是想自己弄弄看,个人比较喜欢如下图这种样子行走系统(这是三号底盘的只是打个比方)的想请教各位电机达人几个问题,如果用减速电机应该是选几V的6V还是12V? 是否可以两个伞齿解决问题也就是电机输出直向左右各一伞齿,然后输出轴左右横向各一个伞齿?还有买多大扭矩和转速或者说1分钟多少转的电机?昨天很好笑的是在淘宝买了几个减速电机想用来炮管俯仰,由于只看了图片没看尺寸拿到手一看只有两个拇指盖大小真够微型的工作电压是3-9V不知能不能带动炮管俯仰?在此先谢过各位的赐教   还想问问哪位兄弟买过全金属的三号底盘或有这底盘的图纸谢谢

网友:
炮台的电机很小就行,一般的9G舵机都能带的动~~~全金属的话最好用15V的580电机,扭力很大,速度也不错,就是要用高压~~~也就是4S供电

网友A:
2个伞齿轮不是很好,你应该学图片里那样,减速电机用伞齿轮,然后齿合一个伞齿轮,最后用2个直齿轮。这样的话安装时尺寸就比较好控制,齿轮选择的余地大,还有就是这样。的齿轮箱尽量做的宽点,能把驱动轴延长到中间更好。电机选6伏的,买的时候看下尺寸,一个就是直径,还有电机长度,一般有25,37的减速箱直径的,但是你也要看电机直径和长度,比如电机电机外径:35mm长度55.5,就是550级别的了,如果你用的是额定7.2伏的电调的又要用540级别电机。转速300或者慢一点更好,开太快会撞坏坦克,、我以前用600转玩甩尾,后来改300转,配合12伏电,速度和扭力都很好,但我的电机都是偏小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专家讲的非常细,对我很重要。感谢

楼主: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因为电池占的空间实在太大,而我又是改的四号这种中型车,所以可以用锂电吗?或者用电直那种小捆的电池?感谢。用胖胖的威驰声组可以用540电机吗?

网友:
可以 ,不过容量少,我用过1100mah的电池,半个小时左右就没电了。只是跑跑地板而已

楼主:
在淘宝上看到这个电机好像蛮给力的,6V的540电机,看视频能把哑铃举起扭力蛮大的。不过掌柜特地写了一句磁电机非同轴型不知啥意思可不可以用啊兄弟?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24906011&frm=

网友B:
LZ那个3号底盘哪搞的?很给力的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个伞齿轮不是很好,你应该学图片里那样,减速电机用伞齿轮,然后齿合一个伞齿轮,最后用2个直齿轮。这样的话安装时尺寸就比较好控制,齿轮选择的余地大,还有就是这样。的齿轮箱尽量做的宽点,能把驱动轴延长到中间 ...

300转是每分?还是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那个3号底盘哪搞的?很给力的说
我可搞不到啊,不过也想做这种的,这个是一德国爱好者做的1:15对应万达突击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转是每分?还是每秒?

减速后出轴6mm,转速300转每分钟。电机多少转我就不清楚,也许在5000转到8000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看到这个电机好像蛮给力的,6V的540电机,看视频能把哑铃举起扭力蛮大的。不过掌柜特地写了一句磁电机非同轴型不知啥意思可不可以用啊兄弟?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24906011&frm=

偏出轴!就是输出轴不是在减速箱的圆心位置,同心的就是在圆心那里出轴,买那种就看你 的安装位置,那个3号底盘看起来像是偏心轴的,轴可以压得比较低,靠近底盘。

网友A:
两个拇指盖的电机可能是改35经常用的那种,这也太小了,能不能用在俯仰位置就不清楚,如果减速比大的兴许能用。

网友A:
我看你先把其他的齿轮伞齿轮买好,再决定买哪种电机,电机满街有,齿轮要慢慢找,合用的不多见,除非订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胖胖的威驰声组可以用540电机吗?

问bank,胖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拇指盖的电机可能是改35经常用的那种,这也太小了,能不能用在俯仰位置就不清楚,如果减速比大的兴许能用。
刚刚试了下好像不行转速太快了,就算抬得起炮管也经不起如此快速的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先把其他的齿轮伞齿轮买好,再决定买哪种电机,电机满街有,齿轮要慢慢找,合用的不多见,除非订做
  我手头上有国内那种3:1波箱的铜齿,想拆了用不知道可不可以配得到伞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胖胖的威驰声组可以用540电机吗?

问bank,胖胖

我看行,问胖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行,问胖胖
行就行动了

网友C:
我改过炮塔俯仰电机15元搞定
看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xMDY3NzA4.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头上有国内那种3:1波箱的铜齿,想拆了用不知道可不可以配得到伞齿

taobao上内孔5或者6的铜伞齿轮,0.6模的我记得铜波箱的轴是3mm的,淘宝上我看到过钢的伞齿轮内孔3mm的,合不合用就不清楚,但是价钱有点贵,单个25元,1个坦克就要100了。铜的我就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内孔5或者6的铜伞齿轮,0.6模的我记得铜波箱的轴是3mm的,淘宝上我看到过钢的伞齿轮内孔3mm的,合不合用就不清楚,但是价钱有点贵,单个25元,1个坦克就要100了。铜的我就不清楚
   请教一下兄弟齿轮的模数是指什么?是指齿距还是齿的宽度啊?有啥讲究啊?像坦克适合什么模数的齿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炮塔俯仰电机15元搞定
看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xMDY3NzA4.html
  哈哈我正在找你这个帖子想看看但没找到记得你在台湾论坛也发过,没想到是这样发现此贴的,谢谢啦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兄弟齿轮的模数是指什么?是指齿距还是齿的宽度啊?有啥讲究啊?像坦克适合什么模数的齿轮啊?

引用的::    小模数齿轮
一般指1模以下分
0.1 0.12 0.15 0.2 0.25 0.3 0.35
0.4 0.5 0.6 0.7 0.8 0.9 1.0
模数是齿轮尺寸计算的一个基本参数,符号为“m”.
说得通俗一点.模数好比衣服的号码,模数越大,齿轮各部份的尺寸
都随着成比例地增大,牙齿上能承受的力量也就大.
具体地说模数是二个齿(在分度圆上)相距的弧长尺寸,单位为毫米,
模数与齿轮外径尺寸的关系是:
外径尺寸=模数×(齿数+2)
模数有统一的标准.这样各个地方造出来齿轮才可以相互齿合.
齿轮模数是有国家标准的(GB1357-78)

直观点就是1模的齿轮比0.6模的齿要大。

至于用多大模数的就看你的齿轮箱的轴是多大的,空间够不够让齿轮安装进去。

具体还是要自己试,量好尺寸。再决定买什么齿轮。我觉得用1模的齿轮还可以

网友D:
其實電機最難找,二戰坦克200轉/分最夠,伞齿轮内孔3mm太少不好用,小弟用的就是铜内孔5mm,1/24 T34合金坦克電變未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的::    小模数齿轮
一般指1模以下分
0.1 0.12 0.15 0.2 0.25 0.3 0.35
0.4 0.5 0.6 0.7 0.8 0.9 1.0
模数是齿轮尺寸计算的一个基本参数,符号为“m”.
说得通俗一点.模数好比衣服的号码,模数越大,齿轮各 ...
再次感谢那么专业又详细的解释,现在有点明白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電機最難找,二戰坦克200轉/分最夠,伞齿轮内孔3mm太少不好用,小弟用的就是铜内孔5mm,1/24 T34合金坦克電變未裝
  哇!改的真棒!可以作为很好的参照,请问兄弟有没有视频啊?感受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電機最難找,二戰坦克200轉/分最夠,伞齿轮内孔3mm太少不好用,小弟用的就是铜内孔5mm,1/24 T34合金坦克電變未裝
是不是两个伞齿把纵向角度调到横向输出啊?但车轴那个直齿好像没看到和什么齿连接啊是起什么作用的啊?还有那个固定齿轮的车轴是一整根的还是两根分开的啊?我想应该是分开的是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伞齿轮2个连接起来就是90度角,是可以改变力的方向。2个轴是分开的,之所以做到中间是为了让2个驱动轴受力少一点。那两个齿轮我就不知道,等dick解答

看到直齿轮下面还有一根轴

楼主:
一根
引用 网友A:
伞齿轮2个连接起来就是90度角,是可以改变力的方向。2个轴是分开的,之所以做到中间是为了让2个驱动轴受力少一点。那两个齿轮我就不知道,等dick解答

看到直齿轮下面还有一根轴

哦,如果直齿下面有轴的话那就看的懂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電機最難找,二戰坦克200轉/分最夠,伞齿轮内孔3mm太少不好用,小弟用的就是铜内孔5mm,1/24 T34合金坦克電變未裝

这个马达还有淘宝链接啊。。。看到的是24v 156rpm的,那个在12v或者6v下速度就太慢了。。

网友:
可以买24伏300转的,在12伏时候就是150转左右了。

楼主:
这个300转或是200转最佳是指马达本身的转速还是经过齿箱的转速啊?

楼主:
我刚才看了看,我买的是120转的,不知道怎样?如果已经这么慢了是否可以直接两个伞齿调到90度出力啊?

楼主:
这540电机可真的巨大又重,不过看到视频里可以举哑铃我就不担心重量了,只是担心空间问题,怕放了电机后勉强放的下声组和电调。可是电池如果还是用那种大电池就完蛋了。不知有没有兄弟用体积小一点电池的?

楼主:
实在不行只能用以前的那种八一的条形电了

网友:
2/3条形7.2伏电池也可以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这个300转或是200转最佳是指马达本身的转速还是经过齿箱的转速啊?

马达一般都好几千转,有5000到8000不等,200转每分钟当然是减速过后的速度,你买的90度伞齿轮齿数一样,所以传动比是一比一,也就是120转的电机轴经过伞齿轮啮合,到了横轴这边还是120转。如果你买的是6v120转的减速电机,那用满电8.4的电池可以达到空载168左右,装在坦克上用也就140转左右。不会太慢,很重型坦克的感觉吧。至于那两个直齿轮,如果你买的2个齿数是15和15的话,就是1;1,如果买的2个是10,15的话,大齿轮{15齿的}带小轮就可以增速,传动比是1.5比1,140乘以1.5就是210转。然后你要考虑有没有内孔6齿数10的齿轮

楼主:
呵呵受教了兄弟谢谢。关于电池为什么不能上锂电啊?

网友A:
有些资料是从本论坛电机调速器专栏看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将就着看,慢慢实验,改装不就是折腾嘛
为什么不用锂电我就不是很清楚,估计是怕过热吧,或者是没那个必要上锂电,我听说锂电很难保养,我之前用过1个锂电在坦克上,老是用到过放。还有放置几天没玩就没电了,后来就没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资料是从本论坛电机调速器专栏看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就将就着看,慢慢实验,改装不就是折腾嘛
为什么不用锂电我就不是很清楚,估计是怕过热吧,或者是没那个必要上锂电,我听说锂电很难保养,我之前用过1个 ...
看来有的折腾了呵呵。今天到了8mm光轴,在想一头连接驱动轮,另一头怎样固定在架子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有的折腾了呵呵。今天到了8mm光轴,在想一头连接驱动轮,另一头怎样固定在架子上

用你的原波箱的箱体,和原来的驱动轴,不能用吗,要用8mm光轴,要自己加工箱体壁,开孔 放轴承,托住这根光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伞齿轮2个连接起来就是90度角,是可以改变力的方向。2个轴是分开的,之所以做到中间是为了让2个驱动轴受力少一点。那两个齿轮我就不知道,等dick解答

看到直齿轮下面还有一根轴

好眼力
還未找到電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难找,淘宝有,老虎和md35的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原波箱的箱体,和原来的驱动轴,不能用吗,要用8mm光轴,要自己加工箱体壁,开孔 放轴承,托住这根光轴
                                  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精力再用原波箱的箱体心里总得瑟。但有个问题想请教,出力轴我买的是8mm的光轴,我准备用6mm的齿轮那就得加工的时候一头6mm和驱动轮连接的这头为8mm,随后做支架也是一边托住6mm轴一边托住8mm这边,可是支架里装什么轴承呢?而这轴承又怎么固定在支架里,那支架开孔也应该不是6mm和8mm了吧?是买那种法兰轴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精力再用原波箱的箱体心里总得瑟。但有个问题想请教,出力轴我买的是8mm的光轴,我准备用6mm的齿轮那就得加工的时候一头6mm和驱动轮连接的这头为8mm,随后做支 ...

8mm的地方就装内8的,6mm的地方就装内6的,外径就看轴承,内6外10带边可以,内8外12带边,固定轴不动可以用c型卡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m的地方就装内8的,6mm的地方就装内6的,外径就看轴承,内6外10带边可以,内8外12带边,固定轴不动可以用c型卡簧
带边的轴承是不是那种直径一边大一边小的法兰轴承啊?那支架的孔打多大的呢?是否也要做出像带边轴承一样的台阶呢?

网友:
内6外10带边的,开孔开9.9就可以,带边等于多了一个圆型垫片,对轴承中间那个圆环没影响,不过有个问题,你有没有台钻开12mm的大孔,我就因为没有大台钻很多孔都没法做

网友:
那个边很薄的

网友:
我今天买了个内8外16厚度5的轴承,买了个16的开孔器试试能不能用,没台钻很痛苦

楼主:
我家里有台钻不过是微型台钻,这种支架在家肯定不能做,要送到外面做。但今天我看到有卖轴承座我明天想问问什么具体尺寸,如果能用那就省力很多 我帮你问问开孔的事

楼主:
开孔器是不是一个圆柱体有齿牙的那种啊?

网友:
是的,只能开薄铁皮,最厚也只能开3mm不锈钢板,不过我开的是胶板,比较容易

楼主:
3mm不锈钢已经很厚了

网友:
顶一个。太专业了,虽然基本上都听不懂

网友E:
楼主,我给你详细解释下齿轮模数的含义,齿轮的大小是看齿和齿之间的弦长定大小的,但因为这个弦长实际是一个无理数,原因是因为弦长是圆的一部分的圆弧,会含有π这个无理数在里面,所以为了定齿轮的大小,就规定了模数这个概念,定义是是齿和齿的在分度圆(标准齿轮上齿厚和齿槽宽一样的圆)上的弦长除以π,这样就能把这个参数整数化。一般齿轮的分度圆直径就等于模数乘以齿数,标准齿轮的外径等于模数乘以齿数+2的和。
最简单的模数理解就是标准齿轮(大部分齿轮为标准齿)的齿高的定义是2.25个模数,也就是说你的齿轮的齿高除以2.25就是模数。越大的模数你的齿也就越大。
你要是锥齿轮的定义的话因为有大小头的原因,其实它是有多个模数的。为了简便,锥齿轮的模数定义是大端模数,就是你锥齿轮最厚最大的那边的模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给你详细解释下齿轮模数的含义,齿轮的大小是看齿和齿之间的弦长定大小的,但因为这个弦长实际是一个无理数,原因是因为弦长是圆的一部分的圆弧,会含有π这个无理数在里面,所以为了定齿轮的大小,就规定了 ...
谢谢你的热心讲解已经有了些改过虽然还有点云里雾

网友:
 超级专业,看了半天,只能佩服了

网友:
差速器尺寸过大,改用回1比10差速器了,买的开孔器只能雪藏咯。又一次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