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架涵道,F22混控设定完成,求高手检查舵面。。。。。。。。。

楼主(2011-04-22):
固定翼新手。。。第一架涵道,研究了无数天真机,最终混控设定完成,地面起飞状态副翼当襟翼放下,稍加升降舵--camber混控,双垂尾内收(这个应该也起到升舵作用,不知道需不需要把升降--camber去掉,真机视频实在看不出来)。巡航状态所有舵面回中,前轮与方向混控关闭。机动动作,横滚时副翼---升降混控(也就是升降也当副翼用,不知道设定的混控方向对不对,求指导。。)。
打方向时现在加了方向和升降混控(也是拿升降当副翼的作用),可以随时关闭,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混控开还是不开,开与不开的优缺点。。。
视频如下:

网友A:
控里控制往左转向的时候升降翼面是不是应该左边升起右边下降啊?不知道真机是什么样~

网友:
控不错:loveliness: ,感觉你混空设定的比我SU35还要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控制往左转向的时候升降翼面是不是应该左边升起右边下降啊?不知道真机是什么样~
是的。。刚才已经有高人指点了。。升降的混控和方向的设定成同向了,
今晚回去改正

网友:
确实挺复杂的

网友B:
还好LZ是12通道的控,要T8FG估计混控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LZ是12通道的控,要T8FG估计混控都不够用
所以吧。。。以后谁再说固定翼比直升机简单,我弄死他

网友:
没搞懂 F22 的副翼和升降翼混控成 同样的动作 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呀 做侧滚 副翼的舵面已经完全足够了 而且速度相当快 就怕你反应不过来呀

网友:
搞毛啊 弄这么复杂 飞起来你还记得什么跟什么吗?
周6有搞头了。。。

网友:
周末看K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里控制往左转向的时候升降翼面是不是应该左边升起右边下降啊?不知道真机是什么样~

网友:
俺 不会 用。

就会升降和副翼、方向。 所有动作都靠自己的飞行技术完成。

设置超大量行程。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LZ是12通道的控,要T8FG估计混控都不够用

固定翼和直升机相比本来就需要更多的通道和混控

网友:
lz混控弄得不错,不过提醒一下,如果是第一次飞涵道,建议还是不要搞这么复杂,或者弄一架简单好飞的涵道先练手

网友:
副翼舵量个人觉得有点大,会很灵活

网友(2011-07-01):
 我就喜欢这样搞..留名回家看录像.

网友:
是环球飞的么?垂尾上的方向是自己改的还是买来就有呀?

网友C:
漂亮的鸡,个人感觉这个混空没有用啊。不过要是和副翼一起动的话,嘿嘿 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网友D:
汗 这么复杂
这是模型,不是真机...
直接留两个全动平尾,其它舵面全部黏住

网友D:
以前《航空模型》登过,北航的一个新手竟然把3D机设了襟副翼混控,着陆时放下,结果秒炸!于是他劝新手不要想当然地设置舵面 lz跟那个牛人有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