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与T8FG SUPER

楼主(2011-04-22):
T8FG 和T8FG SUPER的区别是否只是软件版本的不同,它们的使用说明书能不能通用?

网友:
控肯定是一样的都可以升级到一样的软件,super版配的是6208sb是高压版的,说明书基本通用只不过super版多几页罢了,官网都可以下 载

网友A:
super 只是多了sb 功能,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per 只是多了sb 功能,刷机就可以了

sbus之和接收机的支持相关,后缀是sb的都支持

网友:
对,非super配6108SB接收机的一样支持sbus功能。有部分是配6008HS的。那就没SB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