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过放还有救吗???

楼主(2011-04-22):
昨天在电脑上,用遥控玩realflight,最后忘了拔掉连接线,今天早晨没电了,充电时显示:低电压。。。。。 咋个办啊。。。。。

网友A:
严重就没救了!

楼主:
呵呵 若有救 如何救?

网友B:
用电压表量下看电压低到多少了,如果不是太低也许还能用但容量可定是不如从前了。

网友C:
不要急着用,放一段时间,自己会好,但没以前好用了

网友D:
用低电流慢充到慢,就可以。
电池寿命和容量肯定大不如前了,但是应该还能用。
我曾经有一个电池就是放到0v了,马上慢充起来。容量只有原来的3/4了,但是还能用。

网友E:
我有一块过放了 充到3.8V 停止充电 放段时间在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