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ZI6的视频用什么软件能旋转90°啊!

楼主(2011-04-22):
各位老大ZI6的视频用什么软件能旋转90°啊! 小弟用650载机,云台太小,ZI6无法直立,只能躺下,!

网友A:
显示器的菜单里可以设置任意旋转.

网友:
会声会影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菜单里可以设置任意旋转.

zi6的菜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zi6的菜单吗?》

铁定不是了。
估计他说的是电脑里,桌面上右键属性里面的吧。(只对xp,win7还是自己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定不是了。
估计他说的是电脑里,桌面上右键属性里面的吧。(只对xp,win7还是自己找吧)

看来兔哥理解错误了,这法岂不是掩耳盗铃啊,难道不成我给别人放的时候都要让他们把显示器反过来吗!

网友:
治标不治本啊!图像转正了但出来的画面不是横向的而是纵向的。除了高档服装店里的专门播放模特视频和游戏室里的纵向飞机游戏谁会用这种画面啊!
放不进云台就把ZI6改成“神马”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兔哥理解错误了,这法岂不是掩耳盗铃啊,难道不成我给别人放的时候都要让他们把显示器反过来吗!
我理解成ZI6回传到地面的图像旋转.佳的美8003是可以设置图像旋转的.这样在地面看到的回传图像就是正的了

你要调置ZI6录出来的图像旋转,应该有软件可以做到的.

网友:
格式工厂

FormatFa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