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达人,电直450有多少个版本,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1-04-22):
我在亚拓官网看到的有:
T-REX 450 Sport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T-REX 450 Sport
標準版
T-REX 450 Pro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T-REX 450 Pro 標準版
T-REX 450SE V2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E 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E GF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 CF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 GF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組裝完成版

网友A:
T-REX 450SE V2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E 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E GF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 CF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 GF套裝空機版
T-REX 450S組裝完成版 都不用考虑 淘汰货
標準版 带电机电调 高級套裝版多带了陀螺仪 4个舵机
Pro 比Sport 好些~但维护不方便 所以新手推荐你上Sport 高級套裝
自己买陀螺仪 4个舵机也麻烦!

网友B:
现在就考虑pro,sport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过时老机型了。
高级套装版就是电子设备配齐的,到手装接收和电池就可以了;标准版只是单空机,需要自己配其他设备。

网友C:
450 X HDE
450SA
450XL
還有不少。。

网友D:
看看发展史~
http://wiki.rcmania.hk/doc-view-23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达人。好像pro就是轴传动,sport是皮带传动的区别吧。

网友E:
买个飞越450pro空机好了,托子没空机卖...........

网友F:
连铁汉哥都来了,这贴要顶!

网友G:
pro维修成本高,复杂,不如SPORT好修

网友H:
不会相同,Pro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舵机的安装方式,这个Sport无法改的

网友D:
sporte改軸傳注意事項,請看這裡:
http://www.rcmania.hk/2011/04/3259

网友I:
报告铁汉, 网站好像被墙掉了...
更正,好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