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M-180V挂轮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04-22):
今天想车一个螺距为1.25mm、直径为M8的螺丝,可按照机床上的挂轮表,最下面的那个80齿根本无法跟上一级齿轮结合,搞得一脑袋的浆糊,求教各位老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部分挂轮的安装座是活动的,调整一下位置就够得着了。挂轮表可以肯定没有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试了,无法使用。

网友:
问一下厂家吧,有可能厂家搞错了,我的210有一个也是对不上,后来问厂家,厂家又告诉了另一个齿轮才对上。

网友:
有的轴上面有轴套的。去掉轴套在上挂轮就OK了。偶开始也这样半天没想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都试了,左右方向,去掉轴套,不是上面AB齿轮挨不上,就是下面的EF轮挨不上,也问了厂家,他说下面EF轮只起到传动作用,只要能让他转动就行,可按照挂轮表来上,那EF轮有些根本就不能接在上一级齿轮上。晕,晕得死!!

上面跟主轴齿轮接上了,下面没有。

上面跟主轴齿轮接上了,下面没有。

下面接上了,上面位置又不对了。

下面接上了,上面位置又不对了。

网友:
LZ是金洋的吧
我的210V也一样问题
1.5MM螺距时丝杆齿轮和上一级齿轮对不上

网友:
关注此事,让商家出来说说是什么问题然后好解决!

网友:
楼主新算一对挂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安徽金洋的,问了厂里的人,按照他说的,也合不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有,最主要的问题是最下面那个跟丝杆链接的齿轮,它既没有位置可以调节,也没有轴套可以用。按照挂轮表上的指示,它是有左右2个位置的,可实际上就只有一个位置。

网友:
关注事情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