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并联应用验证

楼主(2011-04-22):
两只开关电源为12V,2.6A,直接并联后接入两只12V灯泡,测得总电流约3.6A

A电源电流约1.9A

B电源电流约1.7A

会发现没有平均分摊,这是电压不一样产生的

A电源电压

B电源电压

会发现电压较低的分摊电流较大

如果希望更加一致,当然可以调整电源输出电压一致来实现

楼主:
欢迎指正

网友A:
楼主实践精神可嘉! 这个贴就是为了验证前几天那个关于开关电源能否并联的那个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实践精神可嘉! 这个贴就是为了验证前几天那个关于开关电源能否并联的那个帖子吧?

呵呵是的,我可不想胡说八道误人子弟呀

网友:
最好看波形,振荡没

网友:
电压一直也不见得就可以均衡电流
还设计到电压调整率
没时间细说,上班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只开关电源为12V,2.6A,直接并联后接入两只12V灯泡,测得总电流约3.6A

A电源电流约1.9A
B电源电流约1.7A
会发现没有平均分摊,这是电压不一样产生的

A电源电压
...

开关电源如此简单地并联供电的方法不可采用!这不是1+1=2的问题。
电子元件自身的离散性就比较大,单个输出的电压,在相同的负载下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何况是两个独立的电源并接呢?
开关电源有保护电路的话,会出现一个过载(或过热)保护而关闭输出。严重的话,有可能烧毁。
非得如此并接的话,则每个电源输出线上串接一个起均流作用小阻值电阻后,或许会安全些……

楼主: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均,即使这样,一般应用也就够了,比如普通电机供电,电瓶充电,照明等,总比拿2,6A的电源带3,6A的负载放心

网友:
感觉还是比较玄,不是很可靠。

反正我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如此简单地并联供电的方法不可采用!这不是1+1=2的问题。
电子元件自身的离散性就比较大,单个输出的电压,在相同的负载下都不可能完全一致,何况是两个独立的电源并接呢?
开关电源有保护电路的话,会出 ...

过载、短路保护是开关电源的基本功能,合格的话应该不存在损坏、烧毁,不合格的正常应用也会存在损坏、烧毁

网友C:
你换2个调整率高点的好电源试试?
这个问题在电源网讨论过多次,都是新手在说可以,老手在说有限条件下可以,非要杆在那里,行不行道理都说得通,不是你的电源并一起行,别人的并一起也就行了,换调整率高的电源,要么震荡要么直接怠工,回头我去仓库翻几个好点的电源也并上来给你瞧瞧。

网友:
有专用的可并联开关电源,一般电源不建议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换2个调整率高点的好电源试试?
这个问题在电源网讨论过多次,都是新手在说可以,老手在说有限条件下可以,非要杆在那里,行不行道理都说得通,不是你的电源并一起行,别人的并一起也就行了,换调整率高的电源,要 ...

这个贴子的回复应该是专业厂家吧
说的很明白,这么大的电流,目前受器件限制,单台根本无法做到,显而易见,大电流的也是并出来的

楼主:
希望哪位做做不行的测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贴子的回复应该是专业厂家吧
说的很明白,这么大的电流,目前受器件限制,单台根本无法做到,显而易见,大电流的也是并出来的

大电流不是这么凑出来的,变压器可以有很多个,调整回路只有一个,某人的出口单就因为像你这样并用,到现场30%罢工挂掉,整单全赔。

网友:
别都理论一套套的,别管新手老手,也做个试验上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坛用语无图无真相

网友C:
其实LZ这个试验,换个动态负载就能把电源干掉,4A左右的负载,快速的时通时断,这时候电源的声音一定很爽

网友D:
我们公司是生产单晶硅的,我是管理设备的,我部门也经常来人推销一种功率柜,他们的资料写的也是60个电压从0-60可调的开关电源并联,虽然我也曾怀疑开关电源能否并联,但是我现在不怎么怀疑了,毕竟人家都卖出去好多给其他厂家了。

注:单晶炉加热用的是60V直流,最大电流基本在1500A

网友:
恒流源的开关电源估计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LZ这个试验,换个动态负载就能把电源干掉,4A左右的负载,快速的时通时断,这时候电源的声音一定很爽

多快的通断呢

网友:
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可不敢这么用

网友:
串联可不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感性负载、快速通断、超额定电流试验

采用下面的有刷电机做负载,应该算是快速通断了吧

先试只,空载电流1A

再换只,空载电流约8A,近乎破坏性试验了

各分支机构情况

运行20多分钟,电机机身温度已超过60°

各电源温度约35°

网友:
顶楼主,不知道其他开关电源会怎样

网友:
电流模式的可以  ,还是要加0.05欧姆电阻 均流  ,保证没问题

楼主:
调整电压试验

由于电压表精度的问题,12.24V应该是在12.235到12.244间的某一值

把原来一只12.31V的调到12.24

现在两只电流基本平衡了

电压可在7-16V,还能往上,因滤波电容耐压是16V的,就试到16吧,明天换俩电容,这个可调电源就归一个小电机使用了

网友E:
按电子理论是可行的, 开关电源的输出其实是经二级体整流后的高频脉动直流,是可以并联使用。
输出电压较低的开关电源端也会成为负载,只是因为内阻抗很高可以忽略不记。
我要问楼主 第一个实验,A电源电压12.24V,A电源电流1.87A,B电源电压1.31V, B电源电流1.66A。
灯泡可视为电阻式负载,我不明白的是按欧姆定律,B电源电流要大过A电源电流才对 ,是否楼主量错了,或者楼主量的是空载电压而不是负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电子理论是可行的, 开关电源的输出其实是经二级体整流后的高频脉动直流,是可以并联使用。
输出电压较低的开关电源端也会成为负载,只是因为内阻抗很高可以忽略不记。
我要问楼主 第一个实验,A电源电压1 ...

这个是因引线较细,测量过程中线在起热,电流有所变化,拍摄有先后造成的

刚才在用可调的试时,特意试了小,降低电压,电流也在相应减小,符合欧姆定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只能说明这电源,做得太差,根本就没有多大调整率的,而是长期处于最大输出,而且好像过载保护都没有.

这样的电源,有啥好说的,

打个比喻:车子没有油门,能不能开?结论是,能开,还能用离和和档位控制,一样能开:em15 ...

汽车在超载运行时也不是戛然而止,也能慢慢的爬的,这样的车也不一定是差车

看用途了吧,很多场合,这开关电源比直接断电要有用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因引线较细,测量过程中线在起热,电流有所变化,拍摄有先后造成的

刚才在用可调的试时,特意试了小,降低电压,电流也在相应减小,符合欧姆定律滴

B电源组的电线内阻较大,这就能够正确解释了

网友G:
钳形表可以这样测量直流电流??是楼主的钳形表太先进?严重疑问中高手普及一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是生产单晶硅的,我是管理设备的,我部门也经常来人推销一种功率柜,他们的资料写的也是60个电压从0-60可调的开关电源并联,虽然我也曾怀疑开关电源能否并联,但是我现在不怎么怀疑了,毕竟人家都卖出去好多 ...

那电源柜里的单个电源是通过均衡电路输出的,不是简单的并联啊!

网友:
作试验,能用是真的,长期使用,危险也是真的,那个插头用着用着会因发热等原因接触电阻会发生变化,造成不均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电流大的那个就会烧毁。也许会有人说开关电源不是有过载保护的吗?不错,在严重过载时它是可以保的,但我在实践中发现,开关电源在接近极限电流的状态下工作没有几个能挺多久的,比如说,一个15寸的显示器,实际工作电流约1.3A,但厂家都会配个2A以上的电源给你,但你如果自作主张换配个1.5A的电源的话,一年可能要烧掉好几个甚至更多。

网友:
楼主的这个牌子的开关电源我也在用,其产品有多个规格。
难道花55~70元购买一个输出电流是6A的,会比购买两个2.6A的便宜?
就我所知,单个12V/2.6A的价格不会低于50元吧?

小功率电源不经均流电路就并接,为大负载提供电能是不妥的!
为何不妥?
原因就是电压或内阻的偏差,使得其中一个分担功率过大而引发电路故障。这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即一个烧毁后,剩余的就得承担全部负载而相继过载烧毁……
短时间的试验与长时间的使用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这个试验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B:
这使我想到了……
1N4007是整流二极管,整流电流1A、耐压1000V、零售价格是0.02(淘宝上搜寻的价格)元。
若按并联使用的话,那需要一个电流1000A、耐压1000V的整流电路,只需用1N4007管子1000个、花费20元便可实现?
可在淘宝上,整流电流是1000A的器件件,价格都不低于200(实际价格是210和250元)元……
开关电源也需要整流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钳形表可以这样测量直流电流??是楼主的钳形表太先进?严重疑问中高手普及一下原理??

直流钳表,霍尔元件检测通过的磁场,换算成电流显示,比交流钳表贵一些。

网友:
谈成了恋爱到最后不一定成啊   意识的能用不能说明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整电压试验

由于电压表精度的问题,12.24V应该是在12.235到12.244间的某一值

把原来一只12.31V的调到12.24

现在两只电流基本平衡了

电压可在7-16V,还能往上,因滤波电容耐压是16V的,就试到16吧,明天 ...

不想折腾,电刷电机怎么能算通断?现在电压调平了,你一手拿一根线,用你能达到的最高频率刮擦试试,如果电源还行,我对你的电源的调整率佩服得不行了。
仓库里还真有几十颗还可以的电源,等我把JJ整好了,也来弄个实验,LZ先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使我想到了……
1N4007是整流二极管,整流电流1A、耐压1000V、零售价格是0.02(淘宝上搜寻的价格)元。
若按并联使用的话,那需要一个电流1000A、耐压1000V的整流电路,只需用1N4007管子1000个、花费20元便可实现 ...

这个比喻挺形象,1000个1N4007并联,过大电流,因为器件特性的不一致,必定有几颗先挂掉。

网友H:
这样直接并联绝对不可取 高一点电压的电源会灌向低一点电压的电源 由于电源的内阻很低 很容易造成损坏 正确的方法应该加一个小电阻 把不平衡的电压消耗在电阻上 或者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精神可嘉,赞一个
但是不明白的是,钳形电流表能测直流电流吗?

见44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想折腾,电刷电机怎么能算通断?现在电压调平了,你一手拿一根线,用你能达到的最高频率刮擦试试,如果电源还行,我对你的电源的调整率佩服得不行了。
仓库里还真有几十颗还可以的电源,等我把JJ整好了,也来弄 ...

有短路保护的开关电源不怕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保护的开关电源不怕短路的

没说要短路,是负载快速通断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样直接并联绝对不可取 高一点电压的电源会灌向低一点电压的电源 由于电源的内阻很低 很容易造成损坏 正确的方法应该加一个小电阻 把不平衡的电压消耗在电阻上 或者加一个二极管

这种简单的并联,并不会形成倒灌,因为两个电源都是高频脉冲,通过二极管整流出来,和两个发电机并联不一样的。
即使不串均流电阻,因为高频变压器和导线的内阻,也会起到一定的均流作用,所以我认为楼主的实验,非常好,从实践上验证了开关电源可以并联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简单的并联,并不会形成倒灌,因为两个电源都是高频脉冲,通过二极管整流出来,和两个发电机并联不一样的。
即使不串均流电阻,因为高频变压器和导线的内阻,也会起到一定的均流作用,所以我认为楼主的实验 ...

拜托你看看开关电源的稳压原理再来发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完全同意,如果是内阻很小的电源不经过导线直接并联,其中一个是可能会有过流保护问题的。而在实际应用中都会存在电源内阻和导线电阻,只要内阻和线阻起到的均流作用不会引起其中一个电源过载,并联使用应该就没有 ...

过载是负载引起的,不是开关电源引起的,并联都是要大电流,过载是其中一个单个开关电源因为另一个怠工的缘故吃不下所有的负载所引起,跟什么电流倒灌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为什么非要并联,难道大电流单个的不是更便宜吗?

情况应该是多样的,比如LZ举了生产厂家目前还不能做到单只大电流的例子,21楼也这样说:

“我们公司是生产单晶硅的,我是管理设备的,我部门也经常来人推销一种功率柜,他们的资料写的也是60个电压从0-60可调的开关电源并联,虽然我也曾怀疑开关电源能否并联,但是我现在不怎么怀疑了,毕竟人家都卖出去好多给其他厂家了。

注:单晶炉加热用的是60V直流,最大电流基本在1500A”

在我们个人应用上,我想有时手头上有几只同类电源,独缺更大电流的,如果能并就没必要再卖个大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都把开关电源当成线性电源来理解,串电阻均流,无语,此贴再回复也没意义,当作没看到.

开关电源的主电路就是个高频变压器,主要特性与工频相似,只是根据需要加了或稳压或恒流或超压或过流或短路等附加电路

只知其一最好知其二,知其然最好其所以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开关电源的主电路就是个高频变压器,主要特性与工频相似,只是根据需要加了或稳压或恒流或超压或过流或短路等附加电路

只知其一最好知其二,知其然最好其所以然

对61楼笑而不语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对61楼笑而不语

我看没什么语不语的

既然用变压器,怎么也得受磁芯面积的限制吧,怎么也得受绕组线径、匝数的限制吧,不就是脉宽调制所谓的PWM嘛
所谓的调整率只不过是牺牲了最大功率而已,超出最大功率,一样得下来,不愿意下来,不就是加了所谓的保护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8875&extra=page%3D1这贴中,这些所谓的保护型,才真是无语!

网友:
呵呵,诚然,开关电源有许多优点,但若因此限制就不能并联,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不能并联的开关电源也没什么可炫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所谓的调整率只不过是牺牲了最大功率而已,超出最大功率,一样得下来,不愿意 ...

现在是对你笑而不语

网友N:
没话就没话,开头是起劲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话就没话,开头是起劲的很

不是没话,是话太多,全部拿出来慢慢讲要讲半天,“电流倒灌”“负载调整率跟牺牲最大功率”这类的话语,我要解释清楚,饭都不要吃了

网友M:
不就是检测电压、检测电流,控制脉宽、启闭振荡

怕倒灌加反向,电压调整率也得在一定的电流下才能实现的,超出电流等于超出功率,而超出功率就保护掉,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如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这个,做为开关电源的设计者,应该措施解决的。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做解决,而是把精力放在解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就是检测电压、检测电流,控制脉宽、启闭振荡

怕倒灌加反向,电压调整率也得在一定的电流下才能实现的,超出电流等于超出功率,而超出功率就保护掉,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如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 ...

这里谈的是负载调整率,我不太明白你在表达什么意思
难道超过电源功率自行保护还有错?

网友L:
超过保护没错,但不能启动电机算不上啥优秀作品吧,难道不可以设计个降压启动?非得报着一过就瞬间断电想法?

TOP说的意思就是咋想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L:
超过保护没错,但不能启动电机算不上啥优秀作品吧,难道不可以设计个降压启动?非得报着一过就瞬间断电想法?

TOP说的意思就是咋想法解决

电源,就是设计出来供电,至于负载是什么,出厂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超过功率自然要保护,启动不了电机是你的启动功率过大,这都怪到电源头上来了?

网友L:
呵呵这就是你适应市场和市场适应你的问题了

随便你吧

不过我更欣赏遇到问题专门想办法的,不看好遇到问题专门找借口的

网友:
看了一阵子,发现问题的核心是

对开环和闭环的稳压控制的末端特性模糊不清。
普通电池可以简单并联,普通的无稳压也就是开环的(就是没有控制)电压输出可以并联。但是带有闭环控制输出的系统末端并联会导致不均流。有兴趣的可以在百度检索“闭环 并联”关键词。这里推荐一篇:
http://wenku.baidu.com/view/465d29bb1a37f111f1855b36.html
作者在文中详细分析了并联后均流的问题,并提出了跟踪方法,最终才得以实现真正的安全有效的并联。

带闭环控制的电源输出和电源间并联后的均流是一对矛盾。要并也可以,必须采取措施。些楼层说有厂家产品常年都按并联的来卖也没出什么事,那多半是因为别人已经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是楼主简单的购买两个普通开关电源来并联,简单试验下没有发现问题,但必将有很大的隐患,除非你专门为之做出设计改进。

并联是个提高电源冗余的好主意也是普遍采用的办法,但还是要有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这就是你适应市场和市场适应你的问题了

随便你吧

不过我更欣赏遇到问题专门想办法的,不看好遇到问题专门找借口的

换成别的用户,驱动别的负载,因为负载功率过大,电源保护不动作造成电源损坏的,人家又怎么想?这样就叫找借口?
给负载提供足够大功率的电源供电都做不到的用户,转过来说人家做电源的找借口?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就是你的逻辑?

网友:
其实电子交换式电源与变压器电源各有利弊。
变压器电源是电感式的能源交换,因为感抗的关系,能够承受瞬态过载,但要大电流变压器就要大,会很重。
电子交换式电源能够简单的提供大电流,但是电子元件承受瞬态过载能力差,就需要保护电路以避免烧毁。
电机属于电感性负载,接通瞬间如同短路,起动电流大。用变压器电源可以启动,电子交换式电源就会因为瞬间过载而起动保护电路,除非内部有做延迟设计。要设计制造面面俱到,成本会很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直流钳形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多少银子买的?

优利德的UT203,TB价不到200

网友:
我用过电脑电源并联启动电机,效果很好。

网友(2011-07-06):
记录一下,慢慢看看,慢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