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6+保姆的朋友,有没有试过3S电池最后一片变0V

楼主(2011-04-22):
使用A6+保姆的朋友,有没有试过3S电池最后一片变0V,我好几个电池都这样 莫名其妙的 最边上的一片变成0V了 拆开用表测量电芯都是0V,是不是A6的问题?

网友:
实在有问题就返厂吧

网友:
用表量测电芯为0V,如果不是电池问题就可能是A6或保姆问题了,返厂吧,很快会修好的。
我试过几次,最多的是A6与保姆接线松了,还有次是充电器烧了,不过没试过充坏电池的事。

楼主:
问题是 并不是每次出现的,只是久不久 就出现一个电池这样 ,要是连续出现 我一定早发帖了,如果返厂 要找谁

楼主:
以前冲2S 就经常会出现 变成1S 还以为是电池质量太差,可是这次那个电池 刚刚还在飞的 第二天充电 就变成2S了

楼主:
这个电池都用几个月了 每次都玩到3.85 左右 不可能突然挂了吧

网友:
刚看了A6的负面帖,怎么又来了??!!

楼主:
这个,我只是想问问 有没有其他朋友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现在也不能 100%确定A6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电芯0v就是电池坏了呗。

我遇到的情况是,充电的时候如果保姆接线不好,或者平衡头接触不良的时候,有可能导致某一片电池电压没显示。
结果就是该片电池没有充上电,使用的时候很容易过放损坏电池。
所以充电的时候注意多检查,确保每个电芯都冲到4.2v。

网友:
试过,还是刚买的时候,会厂修好了,使用1年了没问题,现在出先有1s充电特别慢...而且充入的容量很惊人..5000的容量居然可以入7700....准备再寄去修

网友:
很恐怖...居然充入7千多..可怜我两个新电才第3个循环...希望是数据出错.,,啊门